想问一下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机械蝴蝶玩,用stm32控制器行吗,零基础怎么从0开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小,我感觉STM32得选封装很小引脚很少的才行,这个主要难度在扇翅膀的电机选型吧。

网友:
有点小吧,主控芯片基本上都放不进去,的选择哪种比较特殊的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我感觉STM32得选封装很小引脚很少的才行,这个主要难度在扇翅膀的电机选型吧。

贴别小的那种马达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方案能搞定,用低功耗小封装单片机,小尺寸电机,锂电池供电,不过从零学着弄就有点牛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有全套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别小的那种马达应该可以

还有电池呢,感觉越小的产品越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