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感应的问题

楼主:
这个手册找不到

我自己写了个测试程序: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i=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5);

if(i==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RE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可是我手不靠近红外人体感应模块,灯也亮。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热释人体红外感应一般感应距离较大,大约在3-5米以外都可以感应到。

但主动红外的一般距离较短,但也有灵敏度很高的。

不是到不采用的是什么原理的。拍个照看看

网友A:
实物拍个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物拍个照片啊。。

明天拍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阈值设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