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60度全景影像,如果厂家软件升级下,是不是就不用另配行车记录仪?

楼主:
很好奇,车都有360度全景影像了,可还是需要自己配置行车记录仪,是因为360度全景影像的摄像头,不能长期工作吗?

网友A:
这个得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加钱

是,成本考虑

网友:
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个软件的问题吗?还要额外配置硬件?

网友B:
这个成本,是硬件方面?摄像头的可视距离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的性能不一样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本,是硬件方面?摄像头的可视距离不一样?

360全景,我认为只是起辅助作用,而记录仪,可以长时间工作,两种的处理信号方式也不一样,记录仪需要单独的处理器来运算,全景,需要的的是行车电脑的运算吧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两种产品的架构截然不同

一个侧重在图像处理,一个侧重在视频、图像存储

同一个硬件不能同时实现两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