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怎么操作

楼主:
就是使用KEIL编写STM32程序,内容主要是串口控制光源亮灭,之前我们是通过编写串口协议说明书来发给别人,别人能够开发使用,就是做一个上位机;今天有人咨询可否发一个SDK,我有点懵,KEIL生成的LIB文件,就是静态库,这个LIB不是只能在keil中才能打开?我想问的是KEIL编写的串口函数,除了写一个说明书之外,有什么可以让别人不知道我的主程序,只知道协议方便他人做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A:
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协议封装成SDK,给到对方,对方不知道你的协议,由你负责封装。

打个比方,你要通过网络发送 helloworld,那么对于对方来讲,它只需要 send("helloworld"),剩下的网络帧头帧尾都是内核完成,此时内核就是一个sd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你把你的协议封装成SDK,给到对方,对方不知道你的协议,由你负责封装。 打个比方,你要通过网 ...

如何封装成SDK,意思我理解,但是KEIL是直接用lib库就可以了吗?

网友:
程序加密就可以了,例如。a或者。o文件,然就是一些API的接口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封装成SDK,意思我理解,但是KEIL是直接用lib库就可以了吗?

可以的,说白了就是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