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指示灯方案,请教大家的想法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LED指示灯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现在灯的外壳如下,在考虑内部的这两个灯要做成什么样的,要保证亮度且360度能看见,两个灯的中间会画一个圆形PCB板,然后灯固定在上面,

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
1.用LEDA灯带
2.小灯泡
3.pcb小长条板拼成一个正5或6棱柱,上面焊上小LED灯,类似玉米灯

网友A:
这个结构还需要防水防尘的IP等级设计吧

小灯泡的话,要实现 360 度全方位无死角发光,需要复杂的反射或折射装置来配合,整体结构会变得复杂

网友A:
3.pcb小长条板拼成一个正5或6棱柱,上面焊上小LED灯,类似玉米灯

360 度发光可以实现,容易制作工艺也不算复杂,容易批量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pcb小长条板拼成一个正5或6棱柱,上面焊上小LED灯,类似玉米灯 360 度发光可以实现,容易制作工艺也不 ...

嗯嗯,谢谢老师,我也觉得除了买现成的灯,就是这样做好实现一点了。我现在在纠结我要怎么把几片PCB板给固定好呢,比如像下面的4条棱8面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还需要防水防尘的IP等级设计吧 小灯泡的话,要实现 360 度全方位无死角发光,需要复杂的反射或 ...

嗯嗯,在把灯做好后会涂那个防水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老师,我也觉得除了买现成的灯,就是这样做好实现一点了。我现在在纠结我要怎么把几 ...

1楼上说的参考玉米灯,

可以找一下LED玉米灯的设计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老师,我也觉得除了买现成的灯,就是这样做好实现一点了。我现在在纠结我要怎么把几 ...

这几个好像结构有点复杂,连接会影响光照

亮度取决灯珠布局

只是做个亮度且360°能看见,一般LED玉米灯,竖条结构就行。

网友:
没看明白灯的位置,360度可以可观,那就做个异形的导光柱,不过这样的亮度不会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好像结构有点复杂,连接会影响光照 亮度取决灯珠布局 只是做个亮度且360°能看见,一般LE ...

嗯嗯,好的,谢谢指导。

之后这个灯我就没做了,另一个人他做的成品是下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好的,谢谢指导。 之后这个灯我就没做了,另一个人他做的成品是下面这个

正3边组成的玉米灯,能实现效果的

边数多的正变形效果会好些

网友:
这种你最少也得5面灯吧?120度一个灯柱,当然更多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