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深度解析》之环境准备

楼主:
邀请:@chenzhufly   @spacexplorer   @wsdymg   @bigbat   参与回复

 Linux 内核编程具有挑战性,需要搭建进行一定的准备,其中就包括以下准备工作:

一、环境搭建

  1. 安装系统
    • 需要搭建Linux 操作系统开发环境。其中可以选择Ubuntu、CentOS 等操作系统。其中建议安装Ubuntu ,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包管理工具,方便安装编译内核所需的各种工具。书中剖析的代码的版本是Linux4.12,发布于2017年,所以最好找到相应的版本的操作系统安装。
    • 安装时需要硬盘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建议的可用空间至少有 10 - 20GB。
  2. 获取内核源码
  3. 安装编译工具链
    • 需要安装一系列的编译工具,如 GCC(GNU Compiler Collection)、Make 等。

二、模块框架搭建:

  1. 创建一个基本的内核模块框架。
    • 一个简单的内核模块通常包含模块加载函数(init)和模块卸载函数(exit)。
  2. 编译和加载模块。
    • 编写 Makefile 来编译这个模块。

三、加入复杂模块:

    1.  学习本书还要具备ARM64处理器的基本知识。按照书中所提的要求下载相关文档做参考。

网友:
现在嵌入式环境搭建好搭建多了。加油,期待后续。

网友A:
一、建议

推荐qemu的arm a7 mpu的项目 https://www.qemu.org/docs/master/system/target-arm.html#,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开发板。

优点:

1、可以使用gdb调试,使用vscode什么的集成环境。

2、免费

缺点:

1、外设不够完善

2、操作相对麻烦

二、实体开发板,例如:stm32mp137、TI BeagleBoard、i.max系列啥的

国产就算了没有寄存器编程手册,搞不来的。除非水平高到能够扒了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建议 推荐qemu的arm a7 mpu的项目 https://www.qemu.org/docs/master/system/target-arm.html#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