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是如何解决西门子PLC与AB PLC的通讯问题的

楼主:
  1. 案例背景

在一个工业现场,一端是AB的PLC,IP地址192.168.1.20;另一端西门子是S7-1500系列,IP地址192.168.2.248。AB的PLC内有 B3、N7、F8 三个寄存器文件涉及到通讯,分别对应西门子PLC的M、DB1、DB2三个存储区域。通过捷米特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下载重启,再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根据状态消息调试。

二.设备介绍

1.西门子1500PLC

西门子S7-1500PLC是一个模块化控制系统,适用于离散自动化领域内的各种自动化应用。可集成各种不同类型的 CPU,通过IO、通信和工艺功能模块进行扩展。如果CPU1511-1PN的存储器和性能对于应用足够,但仍需要更多通信接口,可通过支持工业以太网、PROFINET 和PROFIBUS的通信模块对 CPU 进行扩展,还提供支持串行通信的模块。

2.AB(罗克韦尔)PLC

AB PLC的性能指标包括存储容量、控制容量、扫描周期、指令功能及软件支持、网络与通信等。其运行过程包括上电及内部处理、扫描过程、诊断及出错处理。若出现致命错误,CPU就会被强制成STOP方式,停止扫描。其编程软件是RSLogix 5000/Studio 5000,不仅提供了强大的编程、维护和故障诊断功能,而且还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梯形图、函数块图和文本编程,使得工程师可以根据特定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编程方式。

3.捷米特JM-PN-EIP网关

捷米特JM-PN-EIP型号可以使Profinet主站与EtherNet/IP主站设备实现协议转换,数据双向传输,当Profinet网络中的设备发送数据时,网关会将这些数据包转换为EtherNet/IP协议格式,然后发送到EtherNet/IP网络中。反之亦然。网关做为EtherNet/IP网络设备一侧的Slave(即从站),做为Profinet网络设备一侧的Slave(即从站)

三.配置连接方案

1, 新建工程:运行 RSLogix 5000 程序,选择菜单 File->New,弹出对话框:

2, 在“Type”中选择控制器的型号,在“Name”中填写项目的名称,点击 OK 完成创建捷米特JM-PN-EIP。

3, 添加网关:在 Controller Organizer 栏中,右键点击“1769-L23E Ethernet Port

LocalENB”,选择“New Module”

4,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在“Name”中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 IP 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5, 点击 OK 操作完毕后,可以看到在项目中已经添加了网关:

6, 设置工程路径: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Who Active,在扫描到的设备中,选择 00,CompactLogix Processor,eip 选项,点击右下角的 Set Project Path。然后点击 Close,完成设置。

7, 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 PLC 中:

8, 对西门子PLC进行配置,首先安装GSD文件;

9, 导入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进行组态,设置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本例设备名称为EIP,IP地址为192.168.20.5;

10, 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8个字节);

11, 进行下载即可,下载成功后将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模块重新上电即可,重新上电后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的PWR和SYS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OK灯常亮表示与Profinet主站通讯正常。Run常亮表示EtherNET/IP主站通讯正常,ERR灯闪烁表示与EtherNET/IP通讯中断。监控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

12, 以上是Profinet转EtherNet/IP网关捷米特JM-PN-EIP连接AB PLC配置案例分享

四.数据采集及传输

捷米特JM-PN-EIP通过内部的数据交换实现协议转换,分别从 PROFINET一侧和ETHERNET/IP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然后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实现了Profinet与EtherNet IP之间的巧妙转换,打破了不同设备间的通讯障碍,让数据在不同的系统间自由流动。兼容性方面,通过协议转换,流量计可以轻松与其他使用不同网络协议的设备或系统进行连接,极大地增强了设备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西门子1500PLC西门子在数据采集及传输方面有着多种方式和技术手段。通过以太网通信方式,可以实现不同类型的数据传输,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WINCC对S7-1500PLC数据采集虽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但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提高采集速度。1500plc采集第三方数据方法多样,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案。通过工业网关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采集和远程维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提供有力支持。总之,西门子1500plc在数据采集及传输方面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工业自动化领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AB(罗克韦尔)PLC数据采集的基本原理是通过输入模块采集外部信号,输出模块控制执行器,实现生产现场的实时监测与控制。为了实现快速的数据采集,可以采用使用高速输入模块的方法。AB PLC 提供了多种高速输入模块,能够实现毫秒级的数据采集,满足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同时,AB PLC 具备强大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可以同时执行多个程序和任务,通过合理分配和优化任务,提高数据采集的效率,实现更快速的数据处理。

五、总结

捷米特JM-PN-EIP网关在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Profinet以其确定的实时以太网通讯协议确保了通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EtherNet IP 作为以太网的标准通讯协议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二者结合打破了不同设备间的通讯障碍,让数据在不同系统间自由流动。不仅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和精度,还为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