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要用比较器做电流电压的采集?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需要怎么...

楼主:
这里为什么要用比较器做电流电压的采集?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需要怎么搭建电路呢?比如输出过流是12V 9A,过压点是14.7V,我看开关电源输出端一般都是用431作为过压和过流的采集,闭环控制的啊

网友A:
好像前几天楼主发过这样问题和这个图

你这是单片机产生的两路PWM波产生的基准好不好,,用占空比调节 ,然后再通过LM321的两个通道,去采样电路中的电流电压分别和这两个基准比较,控制电压和电流,进而完成所谓的恒压恒流

网友:
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

用431可以啊,

那你为什么要用单片机输出两个PWM波呢,你这是数字调节啊,不必单纯的431反馈要精准么,况且是恒压恒流

在反激开关电源中,TL431一般被用作电压基准和误差放大器,进行精确的电压反馈控制。
TL431本身并不直接提供过流保护功能,但它可以与额外的电路结合使用,以实现过压和过流的反馈控制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单片机SM1输出的PWM波,通过RC产生电压,用这个电压作为基准,属于数字控制闭环控制。

按楼主的说法,开关电源中TL431作电压基准和误差放大器,恒压(CV)和恒流(CC)控制的案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单片机SM1输出的PWM波,通过RC产生电压,用这个电压作为基准,属于数字控制闭环控制。 按楼 ...

感谢分析   为什么要用MCU单片机SM1输出的PWM波,通过RC产生电压,用这个电压作为基准???直接电阻分压或者431的基准或者跟随器的基准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前几天楼主发过这样问题和这个图   你这是单片机产生的两路PWM波产生的基准好不好,,用占 ...

并不是说真正的恒压恒流是吗?而是闭环控制了恒压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