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是否支持热拔插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PCB电路板上存在卡槽,可以增加扩展性,但是有些时候可以带电拔插,有些时候只能断电拔插,还有的只支持热拔不支持热插,这是什么原理,有关电路上哪些部分的?

网友:
卡槽一般就是SD卡槽,这样的PCB在工业设计上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很少进行插拔

网友:
热插拔,在不关闭系统电源的情况下,将设备如板卡插入或拔出系统。

在一些大型服务器设备中非常重要,可以不停机维护和设备升级

网友:
热插拔板卡的电源接口有缓启动电路,它可以限制电源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还要有几种保护电路,比如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电路,还有静电保护措施。当检测到异常的电流或电压时,这些保护电路会自动切断电源或调整电压,包括静电保护器件

网友:
热拔插的设计不太懂,不过可以参考PCIE这种不能热拔插的设备

PCIE是设备开机之后轮询到再和PCIE设备通讯的,直接拔掉就断开连接了,突然拔掉之后内存会报错(电脑蓝屏)

那么反推,热拔插就是检测有没有设备连接,就像是TYPEC口的CC下拉线那样的作用,确定一直有设备连接着

网友:
还要有支持热插拔的接口协议,

比如,电脑主板的显卡PCI 接口,就是最典型热插拔
当一个 PCI显卡插入主板时,它会通过边带信号向系统发送设备类型、功能等信息,系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资源分配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