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滤波器

楼主:
原理:使用MOS管模拟开关,用一个外加的方波来激励,方波频率比较高,比模拟信号快100倍左右,简单方法是在输入端两个串联的MOS管的栅极并联加一个反相器,将输入方波倒相以使得两个MOS管在方波的反相电平处接通;

当MOS1开通时,输入信号对电容C1充电,即留住电荷Q1=C1V1,在周期的另一半,C1对gnd放电,将电荷转移到C2(反馈支路上的电容),C2的端电压改变量为△V=△Q/C2=C1V1/C2;

在高频方波的每一个周期,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入电压V1成正比(变化量很小近似为线性变化),即电路变为一个积分器,得如下公式:

V_{O}=f_{O}*\frac{C1}{C2}\int V1dt

V_{O}=C_{1}V_{1}/C_{2}=C_{1}*(V12-V11)/C_{2}=C_{1}*V_{1}*t/C_{2}/t=f*C_{1}V_{1}t/C_{2}

这种滤波方式是否就是之前提到的软件滤波的时间常数滤波,通过软件设定滤波系数单位是时间,变换一下就是频率,通过控制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实现滤波效果?

网友:
这问题,不是靠文字能把问题说明明白的吧

况且,楼主的问题,涉及到的所谓MOS1、C1、Q1为何物?无图无真相,公式从何而来的呢

如是一个公司的工程技术,提问题不是太严谨吧

网友:
开关电容滤波器是由 MOS 开关、MOS 电容和 MOS 运算放大器构成的一种大规模集成电路滤波器。开关电容滤波器可直接处理模拟信号,而不必像数字滤波器那样需要 A/D、D/A 变换,,

可以参考一下,开关电容滤波器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