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无法进入bus-off

楼主:
我将STM32G473的板子配置了CAN,并周期发送了报文,使用USBCANFD-200U进行了接收。

1、起先在CAN盒子的接口处直接对总线CAN-H和CAN-L进行短接,发现无法进入bus-off。

2、随后我将盒子断开,总线处于开路,只有STM32板子这一个节点,此时注意到在开路状态下并没有处于bus-off,外设的TEC计算器并没有超过255。

3、接着我在开路状态下继续对总线进行短接,最开始是在总线的末端,没有进入bus-off。当我在对板子的CAN收发器接口处进行短接时进入了bus-off。我意识到好像与短路的距离有关,我开始用一节金属丝重新再总线的末端短接,并将CAN-H和CAN-L末端在金属导线上滑动以减小短接的距离,发现距离减小到一定时就进入了bus-off。

4、细节:总线除了CAN盒子(接上位机)后只有板子,直接通过两根线进行了连接,总线长还不到0.5m。当我将总线开路时只有板子和这段线进行连接。在板子上收发器输出是有120欧的电阻的。总线其它位置没有电阻。

这让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直接开路后没有进bus-off,另一个是总线短路为什么还和距离有关,直接在板子接口短接就能进bus-off。这是硬件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软件配置的原因

网友:
我将STM32G473的板子配置了CAN,并周期发送了报文,使用USBCANFD-200U进行了接收。------那你用USBCANFD-200U接收的数据正常不???????你没说。

问题先区分硬件还是软件的,你先把硬件的问题都排除了,在排除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