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反导致温度检测出现问题

楼主:
电阻分压监测网络检测NTC电阻值反应温度,是图中电阻R3,我随便用了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代替实际的NTC电阻,实际的没有测量,有一个上拉电阻R1通过分压监测热敏电阻NTC的阻值,再送到图二所示监测网络,如果是把输入端的电源接反,是不会导致输出端最后到芯片引脚的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

此刻随温度升高NTC电阻减小,就是如图R3变小,R3//R2=R2*R3/(R2+R3)整体变小,但是由于此时电源接反,输出端电压是变大的;

送入下一级反相放大电路,输出信号变为反相变大;

再者进入偏置电路后信号有可能偏置到正电压就会正极性逐渐变小;

最后一级跟随电路不变输出信号还是正极性逐渐减小;

但是怎么解释接反电源以后温度越高到最后芯片引脚电压越高呢?后面还有反相电路?

网友:
看不懂:你是说自己设计是对的,还是说有问题?

1. NTC的标称值和温度之间都有对应的表格,可以简单确定,不需要随便取个电阻,也不能!

2. 第一级放大倍数设计是多少,然后才能分析你的期望是否达到。

网友:
什么设计啊,“随便用了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代替实际的NTC电阻,实际的没有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