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340G串口友好名称能否修改成设备名称?

楼主:
我用的是ch340G,就是每次串口接入电脑,电脑识别的是COM1 USB-SERIAL CH340,能不能改成我们自己设备的名称,就是一接入电脑,名称是设备名,这样方便我们连接多个设备时,知道哪个友好名称对应哪个设备,而不是都是COMx USB-SERIAL CH340

网友A:
这个是USB芯片枚举时告诉Windows的。咱们后期如果需要修改,要从windows系统入手了

网友B:
WCH官网有专用的可以改名称的,外置EEPROM的

网友:
如果只是单台设备,可以考虑从windows的usb驱动去改试试,如果是批量的,建议修改硬件部分,具体要去沁恒官网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USB芯片枚举时告诉Windows的。咱们后期如果需要修改,要从windows系统入手了

从驱动文件INF 里修改吗?比如我改了一个名称,那是不是这样以后CH340g接入电脑都是这个名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CH官网有专用的可以改名称的,外置EEPROM的

你说的是CH343系列的吗?

网友:
usb 串口设备报上来的名称 windows 会忽略,linux 下则显示的是真实的设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