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这个DC-DC软启动电路

楼主:
看到一个小功率DC-DC变换器的软启动电路

在UC3843的7脚注入直流电压VCC时,8脚上就有5V电压输出,通过R848给C840充电,当C840上的电压大于三极管V808发射极电压时,V808截止,UC3843的6脚就有脉宽电压输出。

问题是当VCC掉电时,UC3843第8脚输出为0,怎么就能软启动呢?

网友:
【问题是当VCC掉电时,UC3843第8脚输出为0,怎么就能软启动呢?】

VCC掉电,整个DC-DC变换器并不工作。整个DC-DC变换器得电,VCC同时得电,DC-DC的软启动才开始,输出从零开始逐渐升高。

网友:
3843芯片有阈值电压,大于开启电压才会有基准电压,之后再给软起动电容充电。VCC掉电是指VCC下降到0V么还是副边引起的原边的输入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