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的问题还真不少,RTS管脚问题刚解决,DTR的问题又来了

楼主:
之前端到RTS管脚正常使用导致驱动程序出错的问题通过外加电阻算是解决了CH340X插入USB电脑检测不到串口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这回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DTR又不好用了。

我用CH340X的DTR控制ESP32的复位管脚,使用micropython时遇到连接出错,使用Thonny连接时会出现下边的错误

  正常情况下我猜测软件会先通过DTR控制ESP32复位,然后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并接收反回数据。我测量了DTR管脚的电压,发现正常发送数据时它也会有变化。

就是说只要发送数据ESP32就会复位,自然不回响应对应的指令。

检查CH340数据手册发现CH340X管脚6是TNOW和DRT利用的,默认为TNOW模式。

TNOW是用来控制485芯片切换收发模式的,在发送数据时它会通过TNOW管脚让485芯片进入发送模式,然后再变回接收模式。这是导致ESP32复位的原因。

对于CH340X可以通过将6脚与GND之间接一个4.7K的电阻,这时候会进入所谓的“开源增强模式”我猜测这个“开源”应该是指开漏,这种情况就没法复位ESP32了,因为需要它控制NPN来把ESP32的EN(RST)管脚拉低。另一种是将4.7K电阻接在6脚和5脚之间,这时它是推挽输出,理论上能满足要求。

下面要做的就是飞线,线飞好了,上电,串口发数据DTR还是会有跳变,醉了。

网友A:
我记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芯片了吧,没记错吧,以前USB转串口,用的就是它

不过你说的这几个管脚,印象里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芯片了吧,没记错吧,以前USB转串口,用的就是它   不过你说的这几个管 ...

这种管脚少的是后出的产品,优点是体积小,管脚少,不需要晶振,缺点是管脚功能有复用的,没细看数据手册一不小心就掉坑里。

网友B:
楼主不要慌,作为过来人,确实复用引脚不注意就会有出现这类情况。

对ESP32下载,TNOW/DTR让它工作在推挽DTR增强模式就可以了,即在#6和#5脚之间串联4.7K或更小的电阻来让芯片上电后检测切换到此模式。

切换成功后,和原先你用的正常DTR就没有区别了。此外,也可以用这个免三极管的电路,我从这个博客过来的,可以参考,链接:免外围电路ESP32/ESP8266系列单片机串口一键下载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慌,作为过来人,确实复用引脚不注意就会有出现这类情况。 对ESP32下载,TNOW/DTR让它工作在推 ...

我现在的问题是飞了一颗4.7k的电阻,但是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是飞了一颗4.7k的电阻,但是不起作用。

通过USB描述符的bcdDevice可以判断出芯片当前的工作模式的,这样可以用于判断是否切换到DTR。我手头的设备试了下,切换到推挽输出时,bcdDevice应该是:0xA2 开头

正常TNOW模式:0x82xx

弱驱DTR:0xC2xx

强驱DTR:0xA2xx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USB描述符的bcdDevice可以判断出芯片当前的工作模式的,这样可以用于判断是否切换到DTR。我手头的设 ...

这个是非常好的经验,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USB描述符的bcdDevice可以判断出芯片当前的工作模式的,这样可以用于判断是否切换到DTR。我手头的设 ...

你说的bcdDevice是指这里的0264吗?我对比了一下,5 6脚飞4.7K和不飞4.7K的驱动里这两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