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汇总

楼主:
主要使用Arudino进行任务开发;选用了开发板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作为主要器件,并订购了排针和 一个5键的ADC按键模块;

安装IDE

开发板原理图

任务1

主要使用了ADC按键,通过adc外设来读取不同的按键值,然后打印所按按键的值,并同时让LED彩灯显示随机颜色

#include <WiFiNINA.h>
int sensorPin = A0;        // select the input pin for the potentiometer
int ledPin = LED_BUILTIN;  // select the pin for the LED

int sensorValue = 0;  // variable to store the value coming from the sensor

int adc_key_val[5] = { 30, 80, 120, 150, 600 };
int NUM_KEYS = 5;

int key = -1;
int oldkey = -1;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randomSeed(analogRead(sensorPin));

  pinMode(ledPin, OUTPUT);
  analogWrite(LEDR, (255));
  analogWrite(LEDG, (255));
  analogWrite(LEDB, (255));

}

void loop() {
  // read the value from the sensor: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key = get_key(sensorValue);
  digitalWrite(ledPin, LOW);
  if (key != oldkey) {
    delay(50);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key = get_key(sensorValue);
    if (key != oldkey) {
      oldkey = key;
      if (key >= 0)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analogWrite(LEDR, random(255));
        analogWrite(LEDG, random(255));
        analogWrite(LEDB, random(255));
        Serial.println("Hello DigiKey & EEWorld!");

        switch (key) {
          case 0: Serial.println("s1 OK"); break;
          case 1: Serial.println("s2 OK");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ln("s3 OK"); break;
          case 3: Serial.println("s4 OK"); break;
          case 4: Serial.println("s5 OK"); break;
        }
      }
    }
  }
  delay(100);

}

int get_key(unsigned int input) {
  int k;
  for (k = 0; k < NUM_KEYS; k++) {
    if (input < adc_key_val[k]) {
      return k;
    }
  }

  if (k > NUM_KEYS) k = -1;
  return k;
}

任务2

主要使用板载的IMU传感器,将获取的的6轴数据打印到串口终端,并使用自带的绘图仪显示波形

#include <Arduino_LSM6DSOX.h>

float Ax, Ay, Az;
float Gx, Gy, Gz;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Serial);

  if (!IMU.begin())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initialize IMU!");
    while (1);
  }

  Serial.print("Accelerometer sample rate = ");
  Serial.print(IMU.accelerationSampleRate());
  Serial.println("Hz");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Gyroscope sample rate = ");
  Serial.print(IMU.gyroscopeSampleRate());
  Serial.println("Hz");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if (IMU.accelerationAvailable()) {
    IMU.readAcceleration(Ax, Ay, Az);

    // Serial.println("Accelerometer data: ");
    Serial.print(A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y);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z);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ln();
  }

  if (IMU.gyroscopeAvailable()) {
    IMU.readGyroscope(Gx, Gy, Gz);

    // Serial.println("Gyroscope data: ");
    Serial.print(G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Gy);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Gz);
    Serial.println();
  }

delay(50);

}

任务3

主要通过读取板载pdm麦克风数据,显示在串口上,若声音超过阈值范围则对板载LED进行开关操作

#include <WiFiNINA.h>
#include <PDM.h>

bool LED_SWITCH = false;

// default number of output channels
static const char channels = 1;

// default PCM output frequency
static const int frequency = 20000;

// Buffer to read samples into, each sample is 16-bits
short sampleBuffer[512];

// Number of audio samples read
volatile int samplesRea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B, OUTPUT);
  while (!Serial);
  // Configure the data receive callback
  PDM.onReceive(onPDMdata);

  // Optionally set the gain
  // Defaults to 20 on the BLE Sense and -10 on the Portenta Vision Shields
  // PDM.setGain(30);

  // Initialize PDM with:
  // - one channel (mono mode)
  // - a 16 kHz sample rate for the Arduino Nano 33 BLE Sense
  // - a 32 kHz or 64 kHz sample rate for the Arduino Portenta Vision Shields
  if (!PDM.begin(channels, frequency))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start PDM!");
    while (1);
  }
}

void loop() {
  // Wait for samples to be read
  if (samplesRead) {

    // Print samples to the serial monitor or plotter
    for (int i = 0; i < samplesRead; i++) {
      if (channels == 2) {
        Serial.print("L:");
        Serial.print(sampleBuffer[i]);
        Serial.print(" R:");
        i++;
      }
      Serial.println(sampleBuffer[i]);

      if (sampleBuffer[i] > 6000 || sampleBuffer[i] <= -6000) {
        LED_SWITCH = !LED_SWITCH;
        if (LED_SWITCH) {
          Serial.println();
          digitalWrite(LEDB, HIGH);
          Serial.println("ON!");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else {
          Serial.println();
          digitalWrite(LEDB, LOW);
          Serial.println("OFF!");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
    }

    // Clear the read count
    samplesRead = 0;
  }
}

/**
   Callback function to process the data from the PDM microphone.
   NOTE: This callback is executed as part of an ISR.
   Therefore using `Serial` to print messages inside this function isn't supported.
 * */
void onPDMdata() {
  // Query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bytes
  int bytesAvailable = PDM.available();

  // Read into the sample buffer
  PDM.read(sampleBuffer, bytesAvailable);

  // 16-bit, 2 bytes per sample
  samplesRead = bytesAvailable / 2;
}

非常感谢平台提供的机会,arduino已经包装了很多底层函数,也有很多库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考虑太多底层的运行,对于创建应用很是方便。

可编译下载的代码: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wert1213131/635441

网友:
arduino已经包装了很多底层函数,也有很多库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考虑太多底层的运行

这个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