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关断不彻底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原来是一个DC300V的电源直接接到直流电机,现在想用继电器控制一下,所以使用了一个直流24V控制的交流固态继电器,现在把其主回路触点串联在某一个支路,控制端接24V DC电源;

现在控制端没有使能信号,但是测量最后到电机的接线端两端,也就是固态继电器输出和另一条不控的电源线,却有30-40V的交流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交流固态继电器不适合用在直流场合吗?

网友A:
用了一个直流24V控制的交流固态继电器?

交流固态继电器用于直流电路是不合适吧。

关断不彻底的原因,直流电没有过零点,AC SSR在直流场合下无法实现完全的断开

网友:
控制直流电机可以采用三极管或MOS管,固态继电器本质上是可控硅,在控制有电流过零的电源时可以使用,比如交流电源或将交流直接整流的脉动直流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个直流24V控制的交流固态继电器?   交流固态继电器用于直流电路是不合适吧。 关断不彻 ...

直流控制交流固态继电器,我想的也可能是直流控制关断不彻底

网友:
你已经说了,交流固态继电器,只适合控制交流,直流当然不能用了,你了解一下可控硅的触发原理

网友:
不管什么固态继电器,关断状态下,输出端仍然存在的微小电流,这个电流根据不同的厂家不同,可以咨询下厂家很小,是它的缺点。

最好要隔离一下用

网友:
现在控制端没有使能信号,但是测量最后到电机的接线端两端,也就是固态继电器输出和另一条不控的电源线,却有30-40V的交流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需要检查下啊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可能存在接线错误或连接不良,导致电压异常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存在波动或损坏的

网友:
交流固态继电器是使用双向可控硅结构的,可以控制交流不可以控制直流,直流固态继电器可以控制直流,而不能控制交流,互不通用。

网友B:
关闭不彻底说明输入端下拉电阻不够小引起的!尝试改小下拉电阻!

网友C:
固态继电器都有这个问题,越大的漏电越大,所以不要空载!

更不要空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不彻底说明输入端下拉电阻不够小引起的!尝试改小下拉电阻!

我在驱动电源侧并联一个下拉电阻是不是会好一些,24V电源驱动并一个水泥电阻或者绿色那种电阻,差不多几K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都有这个问题,越大的漏电越大,所以不要空载! 更不要空载测量。

原理性问题,是驱动电源引起的还是晶闸管的原理就会有漏电流?

网友:
晶闸管的原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