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进阶) 三:获取onnx模型

楼主:
紧跟上节我们介绍了InsightFace中各个流程使用到的模型并选择了retinaface和arcface来实现我们人脸识别的任务。

根据LuckFox官方和RKNPU2的文档指引,我们需要先获取onnx(最常用)的模型格式,但这在InsightFace官方程序中并未提供,我们可以自己找一下已有的insighface,onnx化部署工作。
一般我会先在onnx_model_zoo项目下寻找,这个项目由ONNX官方收录了许多完成了预训练的ONNX模型,可以降低我们的转换工作的难度。

但是很不幸,这里只提供了retinanet的网络模型,并没有retinaface的模型,而且里面的arcface模型采用的骨干网络为ResNet100过于复杂庞大,虽然也可以转换为rknn而且精度更高,但不适合在RV1106这样计算资源十分紧张的端侧设备上部署,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使用mobilenetssd作为骨干网络的arcface模型。

最后我在这两个项目里面找到了我们需要的onnx模型。
RetinaFace:
ArcFace:
其中的retinaface模型仍需要我们从pth转换到onnx但这个过程比较简单,前面也已经有网友给出了转换步骤和脚本

  • #2onnx.py
  • from nets.retinaface import RetinaFace
  • from utils.config import cfg_mnet
  • import torch
  • model_path='model_data/Retinaface_mobilenet0.25.pth' #模型路径
  • model=RetinaFace(cfg=cfg_mnet,pretrained = False) #模型初始化
  • device = torch.device('cpu')
  • model.load_state_dict(torch.load(model_path,map_location=device),strict=False) #模型加载
  • net=model.eval()
  • example=torch.rand(1,3,640,640) #给定输入
  • torch.onnx.export(model,(example),'model_data/retinaface.onnx',verbose=True,opset_version=9) #导出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https://netron.app/,将模型拖入观察一下模型结构,主要是确认一下输入和输出的大小
Retianface:
Arcface:
我们发现arcface模型的batch没有固定,rv1106似乎也不支持批量推理和动态输入,所以需要我们手动调整一下

  • #Crop_model:
  • import onnx
  • def change_input_size(model_path, new_size1):
  • model = onnx.load(model_path)
  • for input in model.graph.input:
  • input.type.tensor_type.shape.dim[0].dim_value = new_size1
  • onnx.save(model, model_path)
  • change_input_size("w600k_mbf.onnx", 1)

调整完成后得到的arcface模型结构如下:
至此我们就得到了retinaface和arcface两个关键的onnx模型,下一节我们将完成onnx2rknn的工作。
这里也给出了onnx模型供大家参考

arcface.onnx

retinaface.onnx

网友A:
大佬,

最后我在这两个项目里面找到了我们需要的onnx模型。

RetinaFace:

ArcFace:

找这种仓库有什么方法吗?还是纯知识阅历呀

网友B:
  大佬大佬,我帮你看了一下,Arcface模型里最后一层有Gemm算子,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期待大佬的后续实现

关于模型动态输入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端侧ai不支持动态输入啊,怎么知道能不能支持的

另外题外话,有没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Retina模型里的gather算子和unsqueeze算子是啥,rknn转换大概是怎么处理他们的?最后运行在gpu还是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佬大佬,我帮你看了一下,Arcface模型里最后一层有Gemm算子,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期待大佬的后续 ...

这个Gemm算子支持问题其实好像不是问题,是他们文档写得太弯弯绕绕了,其实是支持的,转换后这部分rknn api会调用cpu计算我竟然被这个耽搁这么多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Gemm算子支持问题其实好像不是问题,是他们文档写得太弯弯绕绕了,其实是支持的,转换后这部分rknn a ...

一般如果转换和执行都不报算子错误或者版本不支持其实就没问题,这个主要我之前先在rk3588的板子跟着别人的例程试过arcface,可以直接运行所以就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如果转换和执行都不报算子错误或者版本不支持其实就没问题,这个主要我之前先在rk3588的板子跟着别人 ...

我后面知道了忘了回了,rknn的文档指引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最后我在这两个项目里面找到了我们需要的onnx模型。 RetinaFace: https://github.com/bu ...

一般的话你找项目名+onnx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一些基于pytorch框架项目可能也会预留有onnx的转换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