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电平和上升沿时间的准确捕捉

楼主:
示波器触发电平和上升沿时间的准确捕捉

1.示波器抓取波形上升沿时间,X轴每格设置的宽度不一样会导致波形上升沿读取的数值不一样,那如果需要得到较为准确的值,每格设置多少ms或者us呢?

2.想要同时抓取两个以上信号的触发电平,这个型号UTD2102CEX不支持,有哪些支持的示波器型号推荐一下?要能同时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发电平,设置好后,启动被测试的PCBA,同时能抓取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发电平

网友A:
之前采用横河示波器,可以多信号触发,设置触发电压和触发点,时间设置为us,触发后保存截图和原始波形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采用横河示波器,可以多信号触发,设置触发电压和触发点,时间设置为us,触发后保存截图和原始波形都可 ...

想起来参加是德科技线上直播会,提到是德科技的示波器也没问题

网友B:
同时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发电平是通过两个表笔单独采集到的吗?

网友:
如果是同一路的波形上的两个触发条件这个可以通过一个触发条件的方式实现,周期长一点,然后进行波形的放大查看,你设置的周期主要影响的是显示,感觉采集到额点还是会比较多,是德的入门示波器从ms放大到us,效果依然可以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发电平是通过两个表笔单独采集到的吗?

对   两个不同的探头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