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测量的电流比厂家规格书中的高出这么多?

楼主:
还有比测量评估板电流更简单的事情吗?…………有,还真有。本来测量电流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用一台可调电源给板子供电,中间再串一个电流表,上电观察数值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要测量的是KTC3500 Eval Kit评估板,一块7-17V输入, 24V输出,功率为48W的一块升压板,板子是Kinetic官方出品的。板载主芯片KTC3500的No switching current和Shutdown current典型值分别是500uA和5uA。

因为板子已经焊接了外围器件,测不了No switching current电流,所以先看看Shutdown current电流是不是满足要求。将可调电源电压设置为7V,串接电流表后给KTC3500 Eval Kit供电测试电流约0.2698mA

这个比KTC3500规格书里的5uA高老多了,试着再将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7V,测量电流是0.6535mA,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也变大了,实际电流比KTC3500规格书里的5uA高出100倍还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

那问题在哪呢?正规厂家的规格书一般不会说谎,问题肯定出在测试方法上,规格书中Shutdown current电流的测试条件是VIN = 60V, VEN = 0V, VCC = float。VEN已经被我设置为0V了,输入电压虽然比60V低,不过根据测试结果来看如果输入电压是60V,Shutdown current肯定还会更高。再看KTC3500 Eval Kit的原理图,VCC只接了一个1uF电容,也符合VCC = float的要求。发现问题在R1和R2这两颗电阻上,它俩会让电流从VIN流向GND,无论P1的EN管脚是接在1脚还是接在3脚,这俩颗电阻都会消耗电流,是典型的电耗子。

电阻消耗的电流可以通过I电耗子=VIN/(R1+R2)计算,VIN为7V时I电耗子为0.2545mA,VIN为17V时I电耗子为0.6182mA,用之前测量到的电流减去I电耗子就能得到芯片的实际Shutdown current为0.2699 -0.2545=0.0154 mA,0.6535-0.6182=0.0353mA,好像接近真相了。不过测量结果还是和规格书还是差了很一些,规格书中的Shutdown current在VIN为60V时才20uA你这17V就整出35uA了,不合理,肯定不合理。可能是电阻的误差没考虑进去?

比较靠谱的办法是焊掉R2,这样就可以排除R1和R2的影响,测量结果也会更接近真相。我喜欢完美的板子,不过为了测试,它还是免不了要挨这么一烙铁,下边是焊掉R2的板子。

修改电路再测量结果,在7V输入时使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流为14.9uA和之前计算的接近。

17V输入时的电流为36.2uA,好像也和之前计算的接近。不过官方手册里60V的典型电流为5uA最大才20uA,咱这测试结果比人家高多了,如果VIN达到60V这个Shutdown current还不得起飞了?

有人会说电源不都是现成的,管它多少伏你就试试呗。不敢!不敢试是因为板子的MOS管最大电压为30V,虽然不接负载不一定会烧,不过我还是小心点,因为还有很多测试工作还没有做。比如文波和效率这些,等这些工作都做完再回来测这些“风险”比较高的测试。

关于Shutdown current的电路给厂家一点点小建议,或许评估板可以像下图这样设计,这样可以保留UVLO的分压电阻,同时也能保证在Shutdown时不会受到UVLO分压电阻的影响。当然这个电路也是有缺点的,比如3.3V I/O电平的MCU是不能控制芯片使能的。或者P1使用4pin,pin1接VIN,pin2接R1的顶端,pin3接EN,pin4接GND。当然肯定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就等着厂家的工程师自己去发现吧。

网友:
你这个测试我挺喜欢的,大白话简单明了~期待后面的测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