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XENSIV™ PAS CO2 5V Sensor2Go套件】连接单片机

楼主:
    前面是使用的PAS CO2 5V Sensor2Go套件进行测试的,这次准备使用其它单片机直接对传感器进行测量。

    根据文档中的要求将单片机和传感器的6个引脚按下图连接:

    实物接好线后如下:

    主要程序如下。

    IIC地址定义:

#define CO2_READ_Addr  0X28
#define CO2_WRITE_Addr  0X29

    IIC初始化:

void IIC0_Init(void)
{
    struct bflb_device_s* gpio;

    gpio = bflb_device_get_by_name("gpio");
    /* I2C0_SCL */
    bflb_gpio_init(gpio, GPIO_PIN_0, GPIO_FUNC_I2C0 | GPIO_ALTERNATE | GPIO_PULLUP | GPIO_SMT_EN | GPIO_DRV_1);
    /* I2C0_SDA */
    bflb_gpio_init(gpio, GPIO_PIN_1, GPIO_FUNC_I2C0 | GPIO_ALTERNATE | GPIO_PULLUP | GPIO_SMT_EN | GPIO_DRV_1);

    /* 通信速率400K */
    i2c = bflb_device_get_by_name("i2c0");
    bflb_i2c_init(i2c, 400000);
}

    读取主要几个寄存器值:

    while (1)
    {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1,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1: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50);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2,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2: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50);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3,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3: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50);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4,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4: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50);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5,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5: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50);
        IIC_ReadReg(CO2_READ_Addr, 0x06, Buff, 1);
        printf("PASCO2 Reg 06: %d\r\n\r\n",Buff[0]);

        bflb_mtimer_delay_ms(30000);

    程序运行后,连续测量值如下:

    具体分析下01-06寄存器值:

    寄存器01:144,16进制:0x90.

    根据文档描述:

    按照上面的接线方式,ORVS位为何会报错?

    寄存器02、03:60

    这是缺省值,表示采集周期为60秒,也即一分钟采集一次。

    寄存器04:38,16进制:0x26

    根据文档描述:

    04寄存器中缺省采集模式为空闲模式,之所以现在是连续采集模式,是因为PWM_DIS引脚接地了。

    寄存器05、06:CO2浓度值。

    根据文档描述:

    浓度值为2个有符号补码短整型,从实际测量值来看,高字节为负数,和采用套件及配套软件测量值900ppm左右无法对应,后边将抽时间再继续研究下。

网友A:
你最重要的一个引脚没有接吗?发射器都没有工作吧,这个是利用光学原理的,发射头供电是5V的,要接上

网友:
上一版本是12V的,要求更高

网友:
ORVS位报错就说明5V供电超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重要的一个引脚没有接吗?发射器都没有工作吧,这个是利用光学原理的,发射头供电是5V的,要接上

感谢大佬的提醒,5V供电脚没接,传感器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接上之后,所有数据都正确了。

单片机读出的数据:

套件读出的数据:

读数基本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的提醒,5V供电脚没接,传感器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接上之后,所有数据都正确了。   单 ...

嗯嗯,环境1000还是挺正常的,一般家里的环境1000ppm算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