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晶体管S参数计算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楼主:
2SC3355,RD70HHF1等晶体管说明书上都有S参数,求教大佬如何根据S参数计算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谢谢!

网友:
确保S参数的测量是在匹配条件下进行的,即网络的输入和输出端都接有匹配负载。

网友:
谢谢!我没有表达清楚,例如:RD16HHF1 射频MOS管 在datasheet中有个实例 在30MHz的

输入阻抗 Zin = (20.2 -j89.42) ohm; 输出阻抗 Zout = (2.99 - j3.66) ohm

怎样用30MHz 的S参数 计算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网友:
谢谢!我没有表达清楚,例如:RD16HHF1 射频MOS管 的datasheet中有个实例 在30MHz的

 输入阻抗 Zin = (20.2 -j89.42) ohm;输出阻抗 Zout = (2.99 - j3.66) ohm

这是怎样用datasheet里的S参数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