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容提高输入阻抗为什么不可以增大R3电阻?

楼主:
如下图,不增加自举电容输入阻抗是15k,加上自举电容输入阻抗变为200k,因为自举电容使得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等电位,这个阻抗是来自晶体管内部的阻抗吗?

但是为什么不是通过增大电阻R3来提高输入阻抗的?R1和R2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偏置,R3是为了什么?

网友:
【但是为什么不是通过增大电阻R3来提高输入阻抗的?】

R3 太大,三极管就无法得到正确的直流偏置。

网友A:
【这个阻抗是来自晶体管内部的阻抗吗?】

这个阻抗(准确地说是阻抗的增加)来自本级的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抗是来自晶体管内部的阻抗吗?】 这个阻抗(准确地说是阻抗的增加)来自本级的正反馈。

详细说一下这个本级的正反馈,输入输出是同相位的,类似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正反馈求输入阻抗,类似于运放的正反馈求输入阻抗,运放正反馈输出接近电源电压正或者负,那么这个阻抗就来自电阻R3和自举电容,在直流输入信号下阻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说一下这个本级的正反馈,输入输出是同相位的,类似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正反馈求输入阻抗, ...

【详细说一下这个本级的正反馈】

自己看书去吧。

任何一本正规的模拟电路教材,童诗白的也可以,康华光的也可以,谢嘉奎的也可以,看其中共集电极电路以及反馈的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细说一下这个本级的正反馈,输入输出是同相位的,类似于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正反馈求输入阻抗, ...

【运放正反馈输出接近电源电压正或者负】

输入阻抗与反馈信号幅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