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期学习stm32的一些疑惑望大佬解答,诚心发问

楼主:
邀请:@chenzhufly   @spacexplorer   @wsdymg   @汤权   参与回复

主要是关于宏观方面不是细节的知识点,我目前的情况是刚刚学完中断,正在看usart/uart串口通信,对于配置时钟,io口,初始化这些基本能理解,能查懂看过手册能自己配虽然可能有错误,但是能配出来去找错误改进,但是对于代码的核心逻辑部分总感觉缺点什么,就是学了就忘,没有题目巩固,我现在在学串口感觉中断里的寄存器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理解的复习应该是输出,去通过一些项目来巩固这些知识,而不是一遍遍的反刍知识点,但是我目前基本不知道有什么系统性的模块练习项目,课程中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做总觉得学的假假的,感觉之接触到了形,没有触及到神,稍微换换壳,我就不会了。学的越多忘的越多我懂,但是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忘记的无力感。综上我想求助大佬们是否有过这种时期,如何度过,如何检索一些和自己所学知识相关的项目去实现以及改进,菜鸟求助!!!求大佬解答!!!

网友:
基本外设学完后,可以尝试DIY一些小东西,只有在项目上用了,你才会记得更深刻。

网友:
找一些实际的项目来练习,比如制作一个简单的温度监控系统、LED闪烁器、串口通信的数据传输等。

可以从简单的项目开始,逐步增加难度。

网友:
单看视频没用,建议买个C8T6上手做
比如你在看UART,可以做个激光雷达的数据回传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写代码的吗,请问最近你有没有找到什么好用的免费资料,求楼主分享一下,我也是从事软件相关工作的,也想对嵌入式,单片机等知识深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是写代码的吗,请问最近你有没有找到什么好用的免费资料,求楼主分享一下,我也是从事软件相关 ...

在b站上找的视频尚硅谷的,当然你也能去试试主流的些原子或者野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