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工作过程中MOS管的波形

楼主:
1.反激电源设计过程中,原边绕组需要考虑寄生电容,漏感,mos管的结电容对整体的影响。

2.RCD电路通过电容吸收能量,然后通过电阻释放。

3.检测电阻的电流,会在每次开通关断产生尖峰。由于开通关断时的电压变化cdu/dt产生的尖峰电流。然后在电阻作用下,电流平缓上升。上升到最大值后会下跌一点点,是因为此时mos管的电流不光走DS,也会有电流通过米勒电容走GD。

网友A:
想表达什么呢

反激电源中,MOS 管关断瞬间,原边绕组电压迅速上升,这个快速的电压变化会在所谓的检测电阻的支路产生尖峰电流

频率高时是比较明显,会影响电流的准确

网友:
【由于开通关断时的电压变化cdu/dt产生的尖峰电流。】

什么是 “开通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表达什么呢 反激电源中,MOS 管关断瞬间,原边绕组电压迅速上升,这个快速的电压变化会在所谓的检测电 ...

【由于开通关断时的电压变化cdu/dt产生的尖峰电流。然后在电阻作用下,电流平缓上升。】

绝对不是 “在电阻的作用下”,而是在直流电源电压和反激变压器初级电感的作用下,电流线性上升。

网友:
你画的波形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一小段是从右上到左下。波形图的横轴是时间轴。波形从右上到左下是什么意思?它表示时间在减少!这是不可能的,时间不能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