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纹波测量如果不并联电容会怎么样?

楼主:
测量纹波时:

如果使用探头自带的接地环进行测试,许多文档都推荐并联个10uF电解电容和0.1uF陶瓷电容;如果不并联会怎么样,纹波测试值一定会比并联测的值大吗?

如果使用50Ω阻抗的同轴电缆进行测试,要不要并RC电路呢?不并会怎么样?

网友A:
目前经历得纹波测试,主要注意得就是接地环路要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经历得纹波测试,主要注意得就是接地环路要短

我接触的几家公司,如果是用同轴电缆的话,就是直接将线连接示波器和DUT;如果是焊接双绞线的话,就会做个并联电容的小板子,将双绞线底座焊接在小板上测试;现在我们是将DUT的测试工装按照真实使用环境去设计,所以没有再额外增加滤高低频噪声的电容,测出来的纹波值也较低(12V输出纹波值不超过1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