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摩托车、电动车车灯开发的?怎么大灯总成的电池输入接口对车架GND都会有一个...

楼主:
谁做过摩托车、电动车车灯开发的?怎么大灯总成的电池输入接口对车架GND都会有一个电池电压呢?很奇怪。毕竟都还没接电池上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接电池那来的电 确实很奇怪 一定是测量有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15

网友A:
没接电池那来的电

确实很奇怪

一定是测量有问题

电池经过电池保护器输出给灯板控制总成,灯板控制总成和CAN模块IIC通讯,总成板输出5V给CAN模块通讯,现在测试到的是总成板输入线无论正负极对车架GND都有一个电池电压的电平。拔掉CAN模块和总成板的5V、CLK、DAT、G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8: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接电池那来的电 确实很奇怪 一定是测量有问题

电池经过电池保护器输出给灯板控制总成,灯板控制总成和CAN模块IIC通讯,总成板输出5V给CAN模块通讯,现在测试到的是总成板输入线无论正负极对车架GND都有一个电池电压的电平。拔掉CAN模块和总成板的5V、CLK、DAT、GND通讯口(这个GND是电池保护板输出的负极,不是B-),就不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