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自制cpu的资料,能让小白也理解原理,看不懂全加器

楼主:
有什么自制cpu的资料,能让小白也理解原理,看不懂全加器

网友A:
自制cpu?需要对数字电路非常了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制cpu?需要对数字电路非常了解吧。。。

主要是我看不懂stm32的那些总线还有那些时钟配置的方式,输入输出的结果,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这个来理解,因为我不是干这行的,纯爱好,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看不懂stm32的那些总线还有那些时钟配置的方式,输入输出的结果,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这个 ...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正常拿一个教程来学,然后DIY一些小项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看不懂stm32的那些总线还有那些时钟配置的方式,输入输出的结果,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这个 ...

【主要是我看不懂stm32的那些总线还有那些时钟配置的方式,输入输出的结果】

看《数字电路》。

网友:
自学之路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