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力大小如何控制?

楼主:
请问这种电磁铁的吸力大小有什么方法控制?吸力随提供的电压大小而变化的,可否用控制电机转速的PWM方法?

网友A:
应该不行,主要和电流大小有关吧,你切断了马上就没有磁力了

网友:
做个可控恒流源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主要和电流大小有关吧,你切断了马上就没有磁力了

pwm调节电机转速的时候,不就是算的加在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不能适用于电磁铁吸力?

感觉你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
【可否用控制电机转速的PWM方法?】

可以。

电磁铁是个很大的电感,电流不可能瞬间切断,电路中必须有保证电磁铁中电流连续的措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二极管续流。

网友:
使用实验室用的可调恒流源为电磁铁供电,可调恒流源输出处必须有个二极管联接到输出的两端。二极管负极接输出正端,正极接输出负端。电源正常供电时这个二极管没有用处,可调恒流源关机时该二极管为电磁铁续流,保证可调恒流源不会损坏。

当年做这个实验时,可调恒流源关机后电磁铁中电流需要二三十秒才降低到指针式电流表上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