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便携式几百块钱的网络分析仪用来大概的调试蓝牙天线阻抗、换能器阻抗等,是否...

楼主:
NanoVNA-F V3便携式矢量网络分析仪用户手册

这种便携式几百块钱的网络分析仪用来大概的调试蓝牙天线阻抗、换能器阻抗等,是否可以满足基本的应用需求?另外图片中也有一些疑问,用过网分的帮忙解答一下,主要还是基本概念的讲解

网友:
实际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比真实信号强度小,这个差值就是衰减误差。

测量的衰减值处于 10dB 到 20dB 这个区间时,其测量误差为 5dB 。

就是说,在这个衰减范围内,测量得到的衰减值与真实值之间存在最大 5dB 的偏差。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4-12-28 08:47     实际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比真实信号强度小,这个差值就是衰减误差。   测 ...

5db是多少mW?信号强度都是用瓦来表达的吧?其他的也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db是多少mW?信号强度都是用瓦来表达的吧?其他的也回复一下  谢谢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有什么想法

dB是两个功率值之间的比值,没有单位。

dBm是功率的绝对值,以1毫瓦为参考。

网友:
dBm与mW之间的换算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

或者反过来,

网友:
要将5dBm转换为mW,可以使用第二个公式

5dBm大约等于3.16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