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汇总

楼主:
【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汇总

本次一共选购了三件商品.为了方便自己增加额外的一个编码器模块和一个speaker模块

如图:

本次所有任务都尝试了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096-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100-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103-1-1.htm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301110-1-1.html

选做任务二(非必做):通过IMU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识别运动状态,并通过串口打印。

做了一些大概的了解和尝试做一下总结:

首先介绍一下LSM6DSOX 传感器自带机器学习核心(MLC,Machine Learning Core)。这是由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开发的一项创新功能,使 LSM6DSOX 能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类和模式识别。(好像STM家所有以X 结尾的传感器都会带MLC)

实现方法:

大致的实现方案就是可以基于LSM6DSOX (MLC) 或者MCU Tinyml 实现,整体实现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

开发流程:

  1. 数据采集
    使用 LSM6DSOX 采集运动数据。
  1. 模型训练
    借助 ST 提供的 Unico GUI 工具或者Edge Impulse,使用采集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1. 模型导出
    将训练好的模型转化下载到项目中
  1. 传感器部署
    将模型上传到 LSM6DSOX,并通过寄存器配置启用 MLC。或者使用MCU 中.
  1. 运行与分类
    传感器在运行时实时分类并输出结果。

工作的大头是在数据采集上.由于我比较懒提供下方案和代码就不做对应的实践了.

LSM6DSOX (MLC)

 参考: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Machine_Learning_Core/tree/master/configuration_examples

数据采集格式

C++
A_X [mg]          A_Y [mg]          A_Z [mg]         G_X [dps]          G_Y [dps]          G_Z [dps]
80        931        -354        0.665        -5.075        -5.01375
65        931        -352        -0.02625        -7.72625        -8.575
4        949        -344        -1.40875        -12.8713        -11.515
50        960        -343        -4.66375        -23.8613        -15.54
174        933        -341        -7.81375        -25.025        -11.7075

实现(按下按钮进行动作录制)

C++
#include <Arduino_LSM6DSOX.h> // IMU 库
#include <OneButton.h>

const int PIN_INPUT = D6;     // D6 引脚连接按钮
const int ledPin = LED_BUILTIN; // 板载LED

OneButton button;

float Ax, Ay, Az;
float Gx, Gy, Gz;
bool isRecording = false;
unsigned long startTime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if (!IMU.begin()) {
    Serial.println("Failed to initialize IMU!");
    while (1);
  }
  button.setup(PIN_INPUT, INPUT_PULLUP);

  button.attachPress(singleClick); // 设置单击事件

}

void loop() {
  button.tick(); // 检测按钮事件

  if (isRecording) {
    if (IMU.accelerationAvailable() && IMU.gyroscopeAvailable()) {
      IMU.readAcceleration(Ax, Ay, Az);
      IMU.readGyroscope(Gx, Gy, Gz);

      Serial.print(Ax * 1000.0f);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y * 1000.0f);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Az * 1000.0f);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Gx);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Gy);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ln(Gz);
    }
  }
}

void singleClick() {
  isRecording = !isRecording;
  digitalWrite(ledPin, isRecording);
    if (isRecording) {
        Serial.println("开始录制...");
        startTime = millis();
        Serial.println("A_X [mg]\tA_Y [mg]\tA_Z [mg]\tG_X [dps]\tG_Y [dps]\tG_Z [dps]");
      } else {
        Serial.println("停止录制...");
        Serial.print("录制时长:");
        Serial.print(millis()-startTime);
        Serial.println("ms");
      }
}

使用 Edge Impulse实现

参考

https://wiki.seeedstudio.com/cn/XIAO-RP2040-EI/

创建Edge Impulse账号项目和安装Edge Impulse cli我就不再赘述了. 数据格式可以完全使用上面的代码输出格式.可以使用同一份数据

执行采集命令

C++
edge-impulse-data-forwarder --clean                                                                                                    ⏎
Edge Impulse data forwarder v1.30.1
? What is your user name or e-mail address (edgeimpulse.com)? netseye@gmail.com
? What is your password? [hidden]
Endpoints:
    Websocket: wss://remote-mgmt.edgeimpulse.com
    API:       https://studio.edgeimpulse.com
    Ingestion: https://ingestion.edgeimpulse.com

[SER] Connecting to /dev/tty.usbmodem11101
[SER] Serial is connected (50:24:B0:93:82:61:7D:18)
[WS ] Connecting to wss://remote-mgmt.edgeimpulse.com
[WS ] Connected to wss://remote-mgmt.edgeimpulse.com

[SER] Detecting data frequency...
[SER] Detected data frequency: 10Hz
? 6 sensor axes detected (example values: [-0.04,-0.15,0.99,0.12,0.06,-0.37]). What do you want to call them? Separate the names with ',':  A_X,A_Y,A_Z,G_X,G_Y,G_Z
? What name do you want to give this device? Nano RP2040 Connect
[WS ] Device "Nano RP2040 Connect" is now connected to project "nano rp2040". To connect to another project, run `edge-impulse-data-forwarder --clean`.

训练:

STMems_Machine_Learning_Core 中看起来有4种可以使用的方式:Unico GUI   Weka MATLAB Scikit-learn (Python)

Edge Impulse:直接在web平台上进行训练:

例子体验:

本次直接使用了Head gestures 相关代码进行演示,只需要下载lsm6dsox_head_gestures.h 带自己项目中.

C++
#include "../../bsp/config.h"
#include "../../bsp/display.hpp"
#include "../App.h"
#include "LSM6DSOXSensor.h"
// #include "lsm6dsox_activity_recognition_for_mobile.h"
#include "lsm6dsox_head_gestures.h"

// 活动状态映射表
const char *activityNames[] = {
    "点头", // 0
    "摇动", // 1
    "静止", // 2
    "摆动", // 3
    "步行"  // 4
};

void drawAccelBar(LGFX_Sprite *canvas, const char *label, float accel,
                  int yPos) {
  int centerX = 64;
  int barMaxWidth = 60;
  int barHeight = 10;
  int barY = yPos + 10;

  // 将加速度值映射到 [-barMaxWidth, barMaxWidth]
  // 使用浮点数计算,最后再转换为整数
  float barWidthFloat = accel * barMaxWidth;
  int barWidth = constrain(int(barWidthFloat), -barMaxWidth, barMaxWidth);

  canvas->fillRect(centerX - barMaxWidth - 1, barY - 1, barMaxWidth * 2 + 2,
                   barHeight + 2, TFT_WHITE); // 清除区域略微扩大

  // 绘制中心线(在清除之后绘制,确保可见)
  canvas->drawLine(centerX, barY, centerX, barY + barHeight,
                   TFT_BLACK); // 使用白色绘制中心线

  if (barWidth < 0) {
    canvas->fillRect(centerX + barWidth, barY, abs(barWidth), barHeight,
                     TFT_BLACK);
  } else if (barWidth > 0) {
    canvas->fillRect(centerX, barY, barWidth, barHeight, TFT_BLACK);
  }
}

// Interrupts.
volatile int mems_event = 0;

// Components
LSM6DSOXSensor AccGyr(&Wire, LSM6DSOX_I2C_ADD_L);

// MLC
ucf_line_t *ProgramPointer;
int32_t LineCounter;
int32_t TotalNumberOfLine;

void INT1Event_cb();
void printMLCStatus(uint8_t status);

void App::_imu_mlc_init() {
  uint8_t mlc_out[8];
  // Led.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Force INT1 of LSM6DSOX low in order to enable I2C
  pinMode(INT_IMU, OUTPUT);

  digitalWrite(INT_IMU, LOW);

  delay(200);

  // Initialize I2C bus.
  Wire.begin();

  AccGyr.begin();
  AccGyr.Enable_X();
  AccGyr.Enable_G();

  /* Feed the program to Machine Learning Core */
  /* Activity Recognition Default program */
  ProgramPointer = (ucf_line_t *)lsm6dsox_head_gestures;
  TotalNumberOfLine = sizeof(lsm6dsox_head_gestures) / sizeof(ucf_line_t);
  Serial.println("Activity Recognition for LSM6DSOX MLC");
  Serial.print("UCF Number Line=");
  Serial.println(TotalNumberOfLine);

  for (LineCounter = 0; LineCounter < TotalNumberOfLine; LineCounter++) {
    if (AccGyr.Write_Reg(ProgramPointer[LineCounter].address,
                         ProgramPointer[LineCounter].data)) {
      Serial.print("Error loading the Program to LSM6DSOX at line: ");
      Serial.println(LineCounter);
      while (1) {
        // Led blinking.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25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250);
      }
    }
  }

  Serial.println("Program loaded inside the LSM6DSOX MLC");

  // Interrupts.
  pinMode(INT_IMU, INPUT);
  attachInterrupt(INT_IMU, INT1Event_cb, RISING);

  /* We need to wait for a time window before having the first MLC status */
  delay(3000);

  AccGyr.Get_MLC_Output(mlc_out);

  Serial.println("MLC Status: ");
  if (mlc_out[0] <= 4) {
    const char *activity = activityNames[mlc_out[0]];
    Serial.print("Activity: ");
    Serial.println(activity);
  }
}

void App::_imu_mlc_show() {

  _canvas->setFont(&fonts::efontCN_14);

  while (1) {
    _canvas->fillScreen(TFT_WHITE);

    _canvas->setTextColor(TFT_BLACK);
    _canvas->drawString("-IMU Motion", 8, 0);

    if (mems_event) {
      mems_event = 0;
      LSM6DSOX_MLC_Status_t status;
      AccGyr.Get_MLC_Status(&status);
      Serial.println("MLC Status: ");
      if (status.is_mlc1) {
        uint8_t mlc_out[8];
        AccGyr.Get_MLC_Output(mlc_out);
        Serial.print("MLC1: ");
        // Serial.println(mlc_out[0]);
        const char *activity =
            (mlc_out[0] <= 4) ? activityNames[mlc_out[0]] : "Unknown";
        Serial.println(activity);
        _canvas->drawCenterString(String("Activity: ") + activity,
                                  _canvas->width() / 2, 30);
        _canvas_update();
      }
    }

    if (_check_next())
      break;
  }
}

void INT1Event_cb() { mems_event = 1; }

void App::_imu_x_show() {

  _canvas->setFont(&fonts::efontCN_14);

  while (1) {
    _canvas->fillScreen(TFT_WHITE);

    _canvas->setTextColor(TFT_BLACK);
    _canvas->drawString("-IMU", 8, 0);

    float ax, ay, az; // 加速度
    float gx, gy, gz; // 角速度

    // 读取加速度值
    uint8_t acceleroStatus;
    AccGyr.Get_X_DRDY_Status(&acceleroStatus);
    if (acceleroStatus == 1) { // 新数据可用
      int32_t acceleration[3];
      AccGyr.Get_X_Axes(acceleration);

      // 将 mg 转换为 m/s²(1g ≈ 9.80665 m/s², 1000mg = 1g)
      ax = acceleration[0] * 9.80665f / 1000.0f;
      ay = acceleration[1] * 9.80665f / 1000.0f;
      az = acceleration[2] * 9.80665f / 1000.0f;

      Serial.print("加速度 (m/s^2): X=");
      Serial.print(ax);
      Serial.print(" Y=");
      Serial.print(ay);
      Serial.print(" Z=");
      Serial.println(az);

      // 绘制加速度条形图
      drawAccelBar(_canvas, "Accel X:", ax, 10);
      drawAccelBar(_canvas, "Accel Y:", ay, 25);
      drawAccelBar(_canvas, "Accel Z:", az, 40);
    }

    // 读取角速度值
    uint8_t gyroStatus;
    AccGyr.Get_G_DRDY_Status(&gyroStatus);
    if (gyroStatus == 1) { // 新数据可用
      int32_t rotation[3];
      AccGyr.Get_G_Axes(rotation);

      // 将 mdps (milli degrees per second) 转换为 rad/s
      // 1度 = π / 180 弧度,1000 mdps = 1 dps
      gx = rotation[0] * (PI / 180.0f) / 1000.0f;
      gy = rotation[1] * (PI / 180.0f) / 1000.0f;
      gz = rotation[2] * (PI / 180.0f) / 1000.0f;

      Serial.print("陀螺仪 (rad/s): X=");
      Serial.print(gx);
      Serial.print(" Y=");
      Serial.print(gy);
      Serial.print(" Z=");
      Serial.println(gz);
    }

    _canvas_update();

    if (_check_next())
      break;
  }
}

由于本次吧所有任务集成的一个项目中,并做了相关的菜单切换和展示.所以代码也做了一些调整

  1. 之前的任务中的imu直接使用的#include <Arduino_LSM6DSOX.h> 这次直接为了使用mlc试了的STM的库
  1. 看起来rp2040在aruduino环境中没有rtos可用所有blink这个任务也做了相关代码的调整.好像有一个TimeAlarms 库可以做一些异步处理. 不过我选择了直接用计时的方式来实现
    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