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电源方案

楼主:
目前了解到的正激方案

1.单管正激  适合100-200W的功率

2.双管正激  适合400W以上

单管正激一般又分为RCD复位和复位绕组复位

双管正激一般就是通过原边加二个二极管进行励磁复位。

疑问

1.变压器设计的时候磁损和涡流损耗怎么去计算呀?

2.正激电源方案还有其他类型吗?现在常用的是那种方案?

(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
【1.变压器设计的时候磁损和涡流损耗怎么去计算呀?】

你所说的 “磁损” 可能是指磁滞损耗。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合称铁损,比较难于测量,一般只能查生产厂家提供的表格。

网友:
【2.正激电源方案还有其他类型吗?现在常用的是那种方案?】

正激开关电源,功率开关管导通期间变压器初级向次级传输能量,变压器并不存储能量。反激开关电源则是功率开关管导通期间能量存储在变压器铁芯内,关断后变压器存储的能量传输到次级。从这个意义上,所谓推挽、半桥、全桥都是功率开关管导通期间变压器初级向次级传输能量,故推挽、半桥、全桥也可以看成正激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