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氛围灯拆解

楼主:
前几年有一段时间曾经流行过氛围灯,就是可以根据周围声音大小显示不同颜色和数量的LED。前几天看到TB上有特价的,就买了一个回来拆解,看看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

收到氛围灯如图,一个简单的纸盒,里面只有一个氛围灯加上一个USB线。

虽然购买时写的是8颗单色LED,但实际上是16颗彩色LED。看起来和PDD上是一个套路,不管高配低配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氛围灯的主体正面如下,是一个32格的显示区;反面是USB接口、拾音孔、三个按钮。

面板是用双面胶粘住的,很容易就拆下来,然后露出内部16颗LED。

小心的将四个角的卡口撬开,就可以无损将其拆开。

LED放大的图片,应该是一颗 WS2812.

主芯片被打磨,型号未知,估计是一个国产低成本的单片机。

用了一颗贴片MIC,下面还有一个圆形未焊接的MIC,应该是可以二选一。左下角未焊接的芯片引脚和TP4054是兼容的,焊接上估计就能作为充电版本使用。因为没有合适大小电池,就没有尝试了。

网友A:
也不错了,那16颗灯也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错了,那16颗灯也值几个钱

的确如此。其实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拿这mic也不错啊

网友C:
好便宜啊,这个麦克风就得占大头,这种公模的产品价格压得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这mic也不错啊

这种mic应该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便宜啊,这个麦克风就得占大头,这种公模的产品价格压得太厉害

有的mic价格也很低。

网友D:
电动汽车上的氛围灯和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汽车上的氛围灯和这个差不多吧?。。。。。。。

是的

网友E:
元器件感觉都不止三块多了,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元器件感觉都不止三块多了,赚了。

到年底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超值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年底了,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超值小东西。

就在某宝吗?

网友:
是的。可以先领签到红包,再看看有没有啥需要的,有时就有惊喜。

网友G:
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呀,这么便宜的,我记得我买8颗灯珠的都去了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呀,这么便宜的,我记得我买8颗灯珠的都去了十多块钱。

现在好像不到0.1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