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307A发送一组数据就自动断掉

楼主:
请问高手,4G模组ML307A发送一组数据就自动断掉,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没有积分了,不好意思,帮顶一下

网友A:
数据内容多长?是模块复位了,还是说只是连接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内容多长?是模块复位了,还是说只是连接断开。

只是连接断开

网友A:
多半是指令内容有问题,建议对照一下手册,先发内容不要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指令内容有问题,建议对照一下手册,先发内容不要太短。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