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XN947开发板测评】TFT屏显示驱动

楼主:
为了能更加充分的显示图像信息,为MCXN947开发板配置了一款2.4’的TFT显示屏,其分辨率为320*240像素点。

为了减少连线的烦恼,便使用开发板所配置的Arduino接口来连接这款显示屏,该接口的引脚连接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使用接口引脚

为以I/O能模拟SPI接口,所做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定义语句为: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5U)

#define LCD_CS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5U)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6U)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6U)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4U)

#define LCD_DC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4U)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27U)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PortClear(GPIO0, 1U << 10U)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PortSet(GPIO0, 1U << 28U)

对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tft_Init(void)
{   // ili9220B
	LCD_REST_Low();
	delay1();
	LCD_REST_High();
	delay1();
    LCD_CS_Low();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8(0x39);
    LCD_WR_DATA8(0x2C);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34);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8(0x85);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8(0x6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81);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8(0x20);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3e);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REG(0xC7);
    LCD_WR_DATA8(0x86);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18);
    LCD_WR_REG(0xB6);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8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REG(0xF2);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26);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2B);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4E);
    LCD_WR_DATA8(0xF1);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9);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1);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C1);
    LCD_WR_DATA8(0x4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C);
    LCD_WR_DATA8(0x31);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REG(0x11);
    delay1();
    LCD_WR_REG(0x29);
    LCD_WR_REG(0x2c);
	LCD_LED_High();
}

模拟SPI方式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_Bus(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0;uci<8;uci++)
	{
		if(com & 0x80)
		{
			LCD_SDI_High();
	    }
		else
		{
			LCD_SDI_Low();
	    }
		com = com << 1;
		delay2();
		LCD_SCK_Low();
		LCD_SCK_High();
	}
}

实现指定色彩清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char VH,VL;
	  unsigned in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为便于字符串信息的显示,所配置的对应函数为: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nst char *p)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
        LCD_ShowChar(x,y,*p,0);
        x+=8;
        p++;
    }
}

实现显示屏驱动性能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gpio_pin_config_t led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CLOCK_SetClkDiv(kCLOCK_DivFlexcom4Clk, 1u);
    CLOCK_AttachClk(BOARD_DEBUG_UART_CLK_ATTACH);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0);
    CLOCK_EnableClock(kCLOCK_Gpio1);
    BOARD_Ini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BOARD_InitDebugConsole();
    GPIO_PinInit(GPIO1, 2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5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6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4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7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10U, &led_config);
	GPIO_PinInit(GPIO0, 28U, &led_config);
	tft_Init();
	delay2();
    LCD_Clear(BLACK);
	LCD_Clear(RED);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YELLOW;
	LCD_ShowString(20,16,"MCXN947");
	LCD_DrawLine(0, 40, 239,40);
	POINT_COLOR=GREEN;
	LCD_ShowNum(180,16,123,3);
    GPIO_PortSet(GPIO0, 1U << 27U);
	GPIO_PortSet(GPIO0, 1U << 10U);
    while (1)
    {
        delay();
        GPIO_PortToggle(GPIO1, 1u << 2U);
    }
}

经程序的便于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2所示,说明驱动成功能服务于显示任务的需要。

图2 连接及测试效果

网友:
好多座都能继续屏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