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进阶任务

楼主:
1. 任务要求

        学习PDM麦克风技术知识,调试PDM麦克风,通过串口打印收音数据和音频波形。

2. 基础知识

        脉冲密度调制(Pulse Density Modulation,简称PDM)是一种数字调制技术,它使用二进制数0和1来表示模拟信号的幅值。在PDM中,模拟信号的幅值通过输出脉冲对应区域的密度来表示,即1的密度越大,代表该区域对应的模拟信号幅值越大,反之亦然。

        麦克风是将物理声音转换为数字数据的部件。麦克风通常用于移动终端、语音识别系统甚至游戏和虚拟现实输入设备。 Arduino Nano RP2040 Connect 开发板上有一颗 MP34DT06JTR 传感器。如下图所示:

        MP34DT06JTR 传感器是一种超紧凑型麦克风,使用PDM(脉冲密度调制)用二进制信号表示模拟信号。MP34DT06JTR 传感器典型参数如下: 信噪比:64dB 灵敏度:-26dBFS ±3dB 温度范围:-40 ~ 85℃

3. 功能实现

3.1 原理

        使用PDM 采集数字音频数据,然后再通过串口将数字音频数据发送至上位机,上位机再通过串口接收数字音频数据,使用曲线图绘制音频曲线。

3.2 代码实现

  • /**
  • * FollowMe 2-4 任务3:
  • * 1. 学习PDM麦克风技术知识,调试PDM麦克风,通过串口打印收音数据和音频波形。
  • */
  • #include <Arduino.h>
  • #include <PDM.h>
  • static const char channels = 1; // 音频通道数,1:单通道,2:立体声
  • static const int frequency = 20000; // PCM 输出频率
  • short sampleBuffer[512]; // 音频采样缓存区
  • volatile uint32_t samplesRead; // 读取到的音频样本数
  • void setup() {
  • // 初始化串口
  • Serial.begin(115200);
  • delay(1500);
  • // 设置PDM接收回调函数
  • PDM.onReceive(onPDMdata);
  • // 增益设置,可选
  • // PDM.setGain(30);
  • // 初始化 PDM
  • while (!PDM.begin(channels, frequency)) {
  • Serial.println("PDM 初始化失败!");
  • PDM.end();
  • // 延时重试
  • delay(3000);
  • }
  • }
  • void loop() {
  • if (samplesRead) { // 读取到了音频数据
  • // 对音频数据进行处理,这里使用串口输出。上位机可通过串口展示音频波形
  • for (int i = 0; i < samplesRead; i++) {
  • Serial.println(sampleBuffer[i]);
  • }
  • // 处理完毕,清零读取到的音频样本数
  • samplesRead = 0;
  • }
  • }
  • /**
  • * 数据处理回调函数,用于接收PDM麦克风的数据
  • */
  • void onPDMdata() {
  • // Query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bytes
  • int bytesAvailable = PDM.available();
  • // Read into the sample buffer
  • PDM.read(sampleBuffer, bytesAvailable);
  • // 16-bit, 2 bytes per sample
  • samplesRead = bytesAvailable / 2;
  • }

4. 效果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