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3500_EVK转换效率测试

楼主:
KTC3500_EVK推荐的输入电压为7~17V,固定24V输出支持2A电流和48W功率。转换效率官方规格书中给出最高能过到95%以上。

我先测试了7V输出,24V输出1A电流时的效率。电源的电流是3.67A,对应功率为25.69W(3.67A*7V),输出按照输出24W计算,效率为93.42%(24/25.69*100),貌似有点低。看规格书里的曲线应该在95%左右,可能是电源到评价板的电源线有损耗没考虑进去。

当我测试到7V输入,24V2A输出时,输出电压被拉到了10.63V,伴随着电感的咔咔声,我心想完了,是不是烧了。

我的可调电源有2路30V3A输出,并联最大输出电流能达到6.2A,符合官方KTC3500_EVK Quick Start Guide里7V/17V 5A的要求,肯定不能是我电源带载不足的问题。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仔细一算7V*6.2A才43.4W,输出24V2A是48W,就算转换效率是100%时43.4W的电源也肯定带不动48W的负载。为什么手册里写的是5A呢?难道板子就不支持7V输入时带2A的负载?

好吧,瞎寻思不如测试,给电源加电流。于是我又在6.2A的基础上并了一个3.1A的电源,这样整体电流能达到9.1A,总功率65.1W。测试后发现工作正常,两个表分别是6.2A和1.454A,我在评估板电源输入处并了一个电压表,这样可以排除VIN到可调电源的线缆影响,48/((1.454+6.2)*6.8063)共52.09W。对应效率为92.14%,因为规格书中的Efficiency vs Output Current在VIN为7V,VOUT24V 1.3A以后的效率曲线就断了,我算是帮它补上了吧。奇怪,为什么1.3A以后的线就断了呢?难道?

为了弥补之前没考虑到电源线损耗,这次再测试一次7V输入24V1A输出,评估板输入功率为25.48W,效率为94.18%,看来电源线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然后继续测试17V输入,24V1A时的效率,输入功率为25.2W,效率为95.21%。

17V输入,24V1A时的输入功率为49.95W,效率为96.09%。

总的测试结果和规格书里的效率曲线基本接近,这里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电源和电子负载的精度对会测试结果有一些影响。从规格书的效率曲线能看出7V输入的时候负载电流在0.6A处随着电流的增加效率是在下降的。17V输入时,负载电流在2A之前效率都在随负载电流的升高而升高,这和实际测试结果一致。

测试内容 实际输入电压(V) 总输入电流(A) 总输入功率(W) 效率(%) 公式
7V输入24V1A输出 6.9302 3.6770 25.4823 94.1829 24/((0.175+3.502)*6.9302)
7V输入24V2A输出 6.8063 7.6540 52.0954 92.1386 48/((1.454+6.2)*6.8063)
17V输入24V1A输出 16.9774 1.4830 25.2071 95.2111 24/((0.015+1.468)*16.9974)
17V输入24V2A输出 16.9438 2.9480 49.9503 96.0955 48/((0.144+2.804)*16.9438)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为什么7V输入时在24V 1.3A之后的测试就没有了呢?

网友:
7V/17V 5A的要求,估计是最大输入电流是5A,也就是7V时最大3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