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作品提交综合

楼主:
视频: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视频 -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视频 - EEWORLD大学堂

必做任务一:搭建环境并开启第一步Blink三色LED / 串口打印Hello DigiKey & EEWorld!;

打开 Multiple Blinks 例程进行修改

三色灯需要使用NINA-W102-00B模块,进行控制,因此控制是通过RP2040通过I2C协议进行控制,arduino对其进行了封装。

使用串口输入2,就可以输出DigiKey & EEWorld!

必做任务二:学习IMU基础知识,调试IMU传感器,通过串口打印六轴原始数据;

  1. LSM6DSOXTR IMU 基础知识

LSM6DSOXTR 是由 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 生产的一款 六轴惯性测量单元(IMU,它结合了 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用于检测设备的 加速度角速度。该芯片广泛应用于运动检测、姿态估计、导航、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领域。

LSM6DSOXTR 基于 MEMS(微机电系统) 技术,并支持多种数据输出模式,适用于低功耗应用和要求高精度的嵌入式系统。作为 IMU(惯性测量单元),它能够实时感知设备的动态行为和空间定位。

  1. 主要特点和规格
  1. 传感器类型
    • 加速度计:测量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加速度。
    • 陀螺仪:测量物体的旋转角速度。
  2. 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
    • 三轴加速度计,能够测量沿 XYZ 三个轴的加速度。
    • 测量范围通常为 ±2g±4g±8g±16g,可以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
    • 输出数据为数字信号,可通过 I2C 或 SPI 接口读取。
  3. 陀螺仪(Gyroscope
    • 三轴陀螺仪,能够测量设备绕 XYZ 轴的旋转角速度。
    • 测量范围通常为 ±125°/s±250°/s±500°/s±1000°/s±2000°/s
    • 输出数据为数字信号,支持 I2C 或 SPI 接口。
  4. 数据输出接口
    • I2CSPI 两种接口方式,灵活选择,适合各种应用。
    • 支持高数据传输速率和低功耗模式,适应不同需求的应用场景。
  5. 低功耗特性
    • LSM6DSOXTR 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适合嵌入式、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应用,能够在功耗和性能之间做出平衡。
    • 具有高性能、低延迟的特性,适用于实时运动检测和控制应用。
  6. 内置传感器融合功能
    • 支持 传感器融合,能够提供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的组合输出,进而实现 运动检测步态识别方向估计姿态控制
  7. 集成硬件功能
    • 嵌入式数字运动引擎:提供内置的运动检测和活动监测功能,例如步态识别、摔倒检测、自由落体检测等。
    • 自检和校准功能:LSM6DSOXTR 包含自动自检和校准功能,可以提升传感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8. 温度传感器
    • LSM6DSOXTR 配备了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芯片的温度,并可用于温度补偿,提高数据的精确度。

这个开发板中使用的是I2C协议进行通讯的

下载安装Arduino_LSM6DS3库,里面例程可以读取到加速度、角速度、还有温度

直接可以跑起来,驱动很简单

必做任务三:学习PDM麦克风技术知识,调试PDM麦克风,通过串口打印收音数据和音频波形。

下面是来自GPT对PDM麦克风的介绍MP34DT06JTR是I2C协议的,之前用过I2S的麦克风。

  • 1. PDM的工作原理
  • 脉冲密度调制:PDM是一种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技术。它使用固定的采样频率,通过调节脉冲的密度(即脉冲之间的间隔)来编码模拟信号的幅度。每个脉冲表示一个样本,而脉冲的密度(即出现的频率)则表示原始模拟信号的幅度。
  • 音频数据的编码:PDM麦克风的输出信号是一个连续的脉冲流,表示音频信号的强度。通过解码(通常是通过微控制器上的硬件或软件解码器),可以恢复出原始的音频数据。
  • 相比PCM:PDM信号比PCM(脉冲编码调制)更简洁,因为它不需要传输每个样本的多位数据,而只需要一个单比特(0或1)来表示样本的信息。因此,PDM信号需要的传输带宽较低。
  • 2. PDM麦克风的优缺点

优点

  • 低功耗:PDM麦克风的输出信号是数字信号,因此它们比传统的模拟麦克风消耗的功率更少。
  • 抗噪声性强:由于输出的是数字信号,PDM麦克风对电磁干扰的抵抗力较强。
  • 简化设计:在某些应用中(如使用单片机或微控制器的音频应用),数字输出使得系统设计更简单,因为不需要额外的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

缺点

  • 较高的采样率要求:由于PDM使用的是单比特数据,通常需要比PCM更高的采样率来获得高质量的音频。
  • 需要解码:PDM信号需要解码(通常通过滤波器或DSP),以还原为标准的音频格式(如PCM),这可能增加计算负担。
  • 3. PDM与其他数字音频技术的对比
  • PDM vs PCM
    • PDM是通过改变脉冲的密度来编码音频数据,而PCM则使用固定的脉冲时长并通过不同的幅度表示样本值。PDM是单比特的,而PCM通常是多比特(如16位、24位等)。
    • PDM信号相对于PCM来说,数据量更小,但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
  • PDM vs I2S
    • I2S(Inter-IC Sound)是另一种常用的数字音频接口协议,通常用于传输音频数据。I2S协议通过多个数据线传输音频数据(通常是多个通道,16位或更高),而PDM麦克风使用单比特的信号流。
    • PDM麦克风的数据通常是通过专门的硬件(如Arduino的PDM接口或I2S接口)处理并转换成PCM数据,以便后续处理。

2、打开例程 PDMSerialPlotter 编译下载后就可以得到采集的数据,

观察到void onPDMdata()函数是工作在中断中的,arduino确实封装的太好了,底层一点都看不到,不知道中断运行的周期。

通过图标可以看到声音的波形。

选做任务一(非必做):通过RGB LED不同颜色、亮度显示PDM麦克风收到的声音大小;

根据声音大小可以获取一段时间的声音数据,获取声音,音量的最大值,或者平均值来反映声音的大小。相对来说获取音量最大值简单但并不是很准确。

因此,用一段时间声音的平均值来反映声音的大小。根据上面例程进行修改,我直接丢给了chartGPT。

#include <PDM.h>
#include <Scheduler.h>
#include "WiFiNINA.h"

// 定义 RGB LED 引脚
#define redPin  LEDR
#define greenPin  LEDG
#define bluePin  LEDB

// PDM 麦克风数据缓冲区
short sampleBuffer[512];
volatile int samplesRead;

// 音频强度(RMS 值)
float rmsValue = 0.0;

// 定义 RMS 历史值的大小(用于滑动平均)
#define RMS_HISTORY_SIZE 10
float rmsHistory[RMS_HISTORY_SIZE];  // 用来存储历史 RMS 值
int rmsIndex = 0;                    // 当前 RMS 值的索引

// EMA 参数
float alpha = 0.05;  // 滤波器的平滑系数,越接近 0,越平滑
float lastRMS = 0;  // 上次的 RMS 值,初始化为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 PDM 麦克风
  PDM.onReceive(onPDMdata);
  if (!PDM.begin(1, 16000)) {  // 单通道,采样频率为16kHz
    Serial.println("Failed to start PDM!");
    while (1);
  }

  // 设置 RGB LED 引脚为输出
  pinMode(redPin, OUTPUT);
  pinMode(greenPin, OUTPUT);
  // pinMode(bluePin, OUTPUT);

  // 初始化 `lastRMS` 为一个合理的值,例如 0
  lastRMS = 0.0;

  // 初始化 rmsHistory 数组,避免历史值为空
  for (int i = 0; i < RMS_HISTORY_SIZE; i++) {
    rmsHistory[i] = 0.0;  // 可以初始化为零或其他合理值
  }
}

void loop() {
  // 每次读取到音频数据后计算 RMS 值
  if (samplesRead > 0) {

  if(samplesRead>512)
  samplesRead = 512;

    rmsValue = calculateRMS(sampleBuffer, samplesRead);

    // 更新 RMS 历史值(用于滑动平均)
    rmsHistory[rmsIndex] = rmsValue;
    rmsIndex = (rmsIndex + 1) % RMS_HISTORY_SIZE;  // 更新索引,循环使用历史值

    // 获取平滑后的 RMS 值
    float smoothedRMS = smoothRMS();

    // 使用 EMA 对 RMS 值进行平滑
    float smoothedRMSWithEMA = smoothRMSWithEMA(rmsValue);

    // 打印平滑后的 RMS 值
    Serial.print("Smoothed RMS Value (MA): ");
    Serial.println(smoothedRMS);
    Serial.print("Smoothed RMS Value (EMA): ");
    Serial.println(smoothedRMSWithEMA);

    // 根据平滑后的 RMS 值更新 RGB LED 颜色和亮度
    updateRGBLED(smoothedRMSWithEMA);

    // 清空数据
    samplesRead = 0;
  }

  delay(100);  // 每100毫秒读取一次
}

// 回调函数,处理 PDM 数据
void onPDMdata() {
  int bytesAvailable = PDM.available();
  PDM.read(sampleBuffer, bytesAvailable);
  samplesRead = bytesAvailable / 2;  // 每个样本占2字节
}

// 计算 RMS(均方根值)
float calculateRMS(short *buffer, int numSamples) {
  long sum = 0;

  for (int i = 0; i < numSamples; i++) {
    sum += buffer[i] * buffer[i];  // 平方每个样本的值
  }

  // 计算 RMS 并返回
  return sqrt(sum / (float)numSamples);
}

// 定义最大EMA 值
#define MAX_EMA 4000.0  // 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这个值

// 平滑 RMS 值(使用滑动平均)
float smoothRMS() {
  float sum = 0;
  for (int i = 0; i < RMS_HISTORY_SIZE; i++) {
    sum += rmsHistory[i];  // 累加所有 RMS 历史值
  }

  if (RMS_HISTORY_SIZE > 0) {

 // 限制最大值

int lastEMA = sum / RMS_HISTORY_SIZE;

  lastEMA = min(MAX_EMA, lastEMA);

    return lastEMA;  // 返回平均值
  } else {
    return 0.0;  // 防止除以零
  }

}

// 定义最大 RMS 值
#define MAX_RMS 2000.0  // 你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这个值

// 使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EMA)平滑 RMS 值
float smoothRMSWithEMA(float currentRMS) {
  // 计算加权平均(EMA)
  lastRMS = alpha * currentRMS + (1 - alpha) * lastRMS;

  // 限制最大值
  lastRMS = min(lastRMS, MAX_RMS);

  return lastRMS;
}

// 根据 RMS 值更新 RGB LED 的颜色和亮度
void updateRGBLED(float rms) {
  // 映射 RMS 值到颜色和亮度
  int brightness = map(rms, 0, 3000, 0, 255);  // 映射到 0-255 的亮度范围

  // 设置 RGB LED 的颜色和亮度
  int red = map(rms, 0, 3000, 0, 255);    // 声音强度较强时显示红色
  int green = map(rms, 0, 3000, 255, 0);  // 声音强度较弱时显示绿色
  // int blue = 1;                           // 只使用红色和绿色通道

  // 更新 RGB LED 的亮度
  analogWrite(redPin, red);
  analogWrite(greenPin, green);
  // analogWrite(bluePin, blue);
}

基本实现功能,但有bug当声音突然很大时,滤波输出的数值会溢出,修改的话应该是加一些限制。

选做任务二(非必做):通过IMU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算法,识别运动状态,并通过串口打印
查找了相关的,找到一个类似的,做到最后一步,arduino编译一次要四五分钟很崩溃,platformIO也出问题打不开了,崩溃~~~,这套流程真的不适合工作开发不稳定。
后面看看其他方式的实现,看到B站大佬的魔杖是stm32实现的,后面看看在这个这个板子上跑一下

链接:

RP2040 + Arduino + TinyML 进行手势动作识别 - 知乎

手势识别是专用的传感器,还是自己写算法实现的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就是关于任务三,调试PDM麦克风,通过串口打印收音数据和音频波形,这个波形图标是怎么输出的

下载程序后,点击arduino ide右上角工具就行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关于任务三,调试PDM麦克风,通过串口打印收音数据和音频波形,这个波形图标是怎么输出的

下载程序后,点击arduino ide右上角工具就行了

网友:
手势识别是专用的传感器,还是自己写算法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