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PCB设计上,有哪些常见的坑?

楼主:
84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一个电源产品好不好,除了电路设计本身,如果绘制电源PCB也很关键。

那么,在电源PCB设计中,有哪些常见的需要注意的容易犯的错误呢?

如果在电源PCB绘制过程中踩坑了,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什么现象呢?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呢?出问题了该怎么改善呢?

有经验的小伙伴,一起来说说,帮助大家避坑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为了通过大电流设计很多的过孔;设计过孔过多容易导致信号干扰和串扰;我认为电源中的过孔应采用花焊盘过孔来提高通流能力,减少总过孔数量(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1.输出端的线路宽度;2.输入端高电压的线路间距;3.反馈网络的抗干扰;4.开关变压器的隔离部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1、尽可能的不要使用PCB走220V等这样的信号,即时不得已也要注意趴电的距离或挖孔处理

2、即使是低速的板子中PCB的走线距离也不应该非常的长,长的走线可能带来干扰,例如:DC/DC的FB反馈线尽量不要原理芯片,其实这个信号的速度非常的高。因为,上升或下降沿非常的抖,就不应该看作是低速信号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布局不合理,关键器件未紧密布置,功率回路面积大。可能会开关噪声大,电磁干扰(EMI)问题突出,效率下降。让高速开关节点面积尽可能小,减少辐射。输入和输出电容靠近功率开关元件布置。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随意说点吧,1-电流对应的走线宽度。2-emc问题。3-散热问题。4-效率问题。5-器件参数。6-噪声问题。诸如此类,还有不少,但这些是主要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pcb设计综合考虑布线、元件的干涉、信号的干扰。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输入输出环路面积,爬电距离,反馈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