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跃仪表厂生产的MF500-B电路图

楼主:
哪位大神有永跃仪表厂生产的MF500-B电路图?核对了不同厂家的该型号仪表,各家参数都不一样,唯独没有永跃的MF500-B电路图。那位大神有,可否无私奉献一下,谢谢!

网友A:
【哪位大神有永跃仪表厂生产的MF500-B电路图?】

这是一种指针式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有永跃仪表厂生产的MF500-B电路图?】 这是一种指针式万用表吧?

是的

网友:
500指针万用表生产厂家很多,各厂家电路均稍有不同。但无论怎样变化,总脱不了基本电路。

我没有这个型号万用表的电路图,但可以肯定:该万用表电路以及各电阻数值可以通过表内几个电阻数值推算出来。即使有一个两个电阻烧坏,也能根据其它电阻推算损坏的电阻数值。

网友:
500指针万用表外观上的特点是面板上有两个旋钮,每个旋钮有12档。

网友:
很古老的万用表,可能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厂的产品,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