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压大电流的阻抗匹配怎么做?

楼主:
一台250kW的逆变器通过20米的电缆接到200kW的电机上,在逆变器端测量电压还很正常,在电机端测量电压峰峰值变得很大,几乎是额定电压的2倍,分析原因最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电压反射导致叠加,下图是逆变器端的电压波形和电机端的电压波形。

所以,怀疑测试的准确性和测试方法 再说,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正常,为何电机端电压峰峰值高?   既然怀疑是,最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引起,需要好好测量一下 测量逆变器与电机之间的阻抗匹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是在电机端测量电压峰峰值变得很大,几乎是额定电压的2倍?

“分析原因最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电压反射导致叠加”

缩短一下电缆长度,验证一下就知道,验证一下又没难度,还能检验一下测试的问题或方法

长度怕是动不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固定位置,电缆还是将就用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电机端测量电压峰峰值变得很大,几乎是额定电压的2倍? “分析原因最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电 ...

长度怕是动不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固定位置,电缆还是将就用的

网友:
加LPF试试,不过这么大功率的L和C不好办

网友A:
按常规的传输线理论,在信号的周期与传输延迟时间可比时,会产生更复杂的反射和叠加现象。

如果可行的话,可通过降低逆变器输出信号的频率,或用屏蔽电缆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反射。

但,你这,峰峰值也忒大了吧,额定电压的2倍

降低频率是不可行的,因为实际运行就要维持这么高的频率; 但是为什么换屏蔽电缆就能减小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反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所以,怀疑测试的准确性和测试方法

再说,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正常,为何电机端电压峰峰值高?

既然怀疑是,最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引起,需要好好测量一下 测量逆变器与电机之间的阻抗匹配。

请问这个阻抗应该怎么测,用到什么设备?还没见过这种高端设备? 在模拟电路PCB板子上,一般端口的输出阻抗有50欧的、100欧的、120欧的等等,要实现阻抗匹配在终端并联相等的电阻即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怀疑测试的准确性和测试方法 再说,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正常,为何电机端电压峰峰值高?   ...

请问这个阻抗应该怎么测,用到什么设备?还没见过这种高端设备?

在模拟电路PCB板子上,一般端口的输出阻抗有50欧的、100欧的、120欧的等等,要实现阻抗匹配在终端并联相等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常规的传输线理论,在信号的周期与传输延迟时间可比时,会产生更复杂的反射和叠加现象。 如果可行的话 ...

降低频率是不可行的,因为实际运行就要维持这么高的频率;

但是为什么换屏蔽电缆就能减小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和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