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降压给单片机供电,AC-DC非隔离降压,请大家指教

楼主:
220伏降压给单片机供电,AC-DC非隔离降压,请大家指教,有哪些需要改进的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非常需要各位老师宝贵的意见,还请大家一定指教指教,谢谢了

第1个问题,我的交流输入部分,使用NTC降低浪涌,减少插头火花用100欧直径9毫米这个参数可以吗,专门为手机充电设计最大不超过100瓦
第2个问题,我的交流输入部分,安规电容0.33UF和色环电感2.2MH是,参数否合理
第3个问题,为了安全考虑,针对降压芯片BP85226D串联了500毫安的一次性保险,因为这边本来用电量就少,请问大家这个可行
第4个问题,BP85226D官方提供的应用电路图使用了两个二极管,为什么是两个呢一个不行吗
第5个问题,5V输出部分使用的自恢复保险500毫安6伏可以吗
第6个问题,5V输出部分使用TVS二极管SMBJ5.0A这个型号参数是否可以,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这个零件,这是第1次使用

最后就是希望大家指教一下有没有哪些元件是多余的,或者还可以再增加哪些安全元件,谢谢

全是问题,别做了。直接切Vbus mos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27

网友:
劝楼主别做这种非隔离降压电路,这种非隔离电路有触电的可能,太危险。

网友:
全是问题,别做了。直接切Vbus 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