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驱动芯片

楼主:
  如图GND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不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上有写,做保护用的,还是接上比较好 。。。。

RGND 47 Ω (1/16 W)

Protection in case of Overvoltage and Loss of Battery while driving inductive loa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上有写,做保护用的,还是接上比较好 。。。。 RGND 47 Ω (1/16 W) Protection in ...

  我这个电路现在有板出现上电就损坏这个芯片,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14V的供电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路现在有板出现上电就损坏这个芯片,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14V的供电系统

OUT一直有输出,同时IS DEN脚芯片内部也有电压12V(BATT=12V时),上电时D115稳压二极管烧坏(冒烟)

网友:
上电就损坏这个芯片,不知什么原因导致的---------先建议你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来设计,就是把Rgnd电阻给接上,还有其他的元件都仔细检查, 做设计数据手册没细看,不按典型电路设计,不烧你的片子烧谁的啊??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尽量选用隔离的高边驱动芯片,或者用驱动变压器,隔离,驱动,电源,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