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什么仿真器烧写S3C44B0X01 sst39vf1601 速度快?

楼主:
7芯积分

现在用什么仿真器烧写S3C44B0X01  sst39vf1601 速度快?之前用H-JTAG 300K几秒,但是出了一个BUG 烧写时候进度条不动提示USB中断,实际连接都没问题,连H-JTAG厂家都解决不了,现在无奈用JLINK V9 ,频率调最高也要10分钟,求大神推荐新的仿真器。

网友A:
现在还有必要学S3C44B0X0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必要学S3C44B0X01吗?

不是学,解决批量编程的效率问题,这芯片太老了已经淘汰了。找来找去先买一个V12 JFLASH看看,有没有用过赛格原装仿真器的,跟国产的V12 差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