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
AD使用的几个问题
1.AD原理图界面能一次性修改元件名称、序号字体的大小吗?这么修改,百度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没改过来。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2.AD中PCB库不能添加、编辑管脚名称。只能编辑序号?默认是那样吗?
3.原理图库中可以添加、编辑管脚名称,PCB里面的焊盘管脚添加编辑不了名称?

网友:
名称可以修改,也就是元件参数,要选元件相同属性去修改。

网友:
1.AD原理图界面能一次性修改元件名称、序号字体的大小吗?这么修改,百度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没改过来。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用查找、替换功能批量修改

网友A:
在AD界面中,选择“编辑”菜单中的“查找”选项,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在查找条件中,选择“对象类型”为“文字”,并输入需要修改的文字内容。

在替换选项中,选择“属性”选项,打开属性框。

在属性框中,找到“字体大小”选项,输入新的字体大小值,然后点击“全部替换”按钮。

网友A:
2.AD中PCB库不能添加、编辑管脚名称。只能编辑序号?默认是那样吗?

3.原理图库中可以添加、编辑管脚名称,PCB里面的焊盘管脚添加编辑不了名称?

一定要在PCB库编辑器中进行

选择需要编辑的元件,双击焊盘以打开焊盘属性对话框,随意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D中PCB库不能添加、编辑管脚名称。只能编辑序号?默认是那样吗? 3.原理图库中可以添加、编辑管脚名 ...

我那个不就是PCB库嘛。。。编辑不了管脚名称的吧   只能编辑管脚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D界面中,选择“编辑”菜单中的“查找”选项,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在查找条 ...

查找相似对象  这个也可以的吧  只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选择哪里呢?如果要更改位号和参数的字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