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

楼主:
PD快充电源接诱骗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诱骗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那诱骗器本身要承受140W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5A的电流?诱骗器能过那么大电流?因为充电头输出确实是经过诱骗器之后才给到负载电压电流的

网友A:
看你是从在哪里整的诱骗器?

正规诱骗器的说明书会明确标注额定功率等关键参数,如 POWER-Z 的一些 PD 诱骗板,会在说明书中说明支持的 PD 协议版本及对应的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从在哪里整的诱骗器?   正规诱骗器的说明书会明确标注额定功率等关键参数,如 POWER-Z ...

我的就是POWER-Z 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从在哪里整的诱骗器?   正规诱骗器的说明书会明确标注额定功率等关键参数,如 POWER-Z ...

我的疑问是这么小的玩意 也没有功率MOS   是怎么流过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