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KF8451是一个降压芯片?是谁家的品牌啊

楼主:
这个KF8451是一个降压芯片?是谁家的品牌啊

876781  实现类似的这种降压功能的芯片,芯片一定是有的 麻烦你说下,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出电压的大小,电流多大,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封装大小需要什么形式的封装,大家帮你寻找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A:
如果网上搜不到手册,可能是仿某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上搜不到手册,可能是仿某家的。

这种芯片应该就是普通的DCDC吧

网友C:
手册都查不到的,就不要用了

或者就是给某厂家定制,不公开使用参数,别仿冒的别研究,不想让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应该就是普通的DCDC吧

是的,就是个DCD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都查不到的,就不要用了 或者就是给某厂家定制,不公开使用参数,别仿冒的别研究,不想让知道

这种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876781  实现类似的这种降压功能的芯片,芯片一定是有的 麻烦你说下,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出电压的大小,电流多大,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封装大小需要什么形式的封装,大家帮你寻找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个DCDC芯片。

用哪个型号代替呢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实现类似的这种降压功能的芯片,芯片一定是有的

麻烦你说下,输入电压的范围,输出电压的大小,电流多大,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封装大小需要什么形式的封装,大家帮你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