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工具测评

楼主:
【RainbowLink USB 协议转换器】工具测评

RainbowLink是一款具有独立4通道的USB协议转换器。能够将一个UBS转化出以下的接口:

●  两路TTL

●  一路RS232

一路RS485(可设置终端电阻)

●  对外输出12V、5V、3.3V三种电源以及GND

这个工具十分的方便,几乎包含了在调试设备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接口。在以往如果需要连接x个TTL接口,y个RS485以及z个RS232,那么你就需要x+y+z个USB接口,这不仅对接口并不多的笔记本需要外接一个拓展坞,然后在连接这么多跟数据线,然后在将接口连接到设备上去调试,这样你的桌子上就有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线,收拾起来就十分的麻烦。
这个小巧的根据,只需要一根Type-C数据线即可完成这么多的功能,并且尺寸比一个掌心还要小,只有72mm*47mm*23mm,下面就从各个方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小巧的工具

硬件规格介绍
●  1块PCB
●  2个面板
●  8颗螺丝:四长四短还有四个铜柱
下面是工具实拍图:

    组装图:

接口

 ●  输入:USB-TypeC

 ●  输入电压:5V

 ●  输出电压(每个都是:1个母座+1个公座+1个压线端子)

    ◎ 3.3V:额定电流200mA
    ◎ 5V:直连TYPE-C接口,连接电脑TYPE-C时最大电流2A,连接电脑USB-A接口时最大电流500mA
    ◎ 12V:额定电流800mA

 ●  TTL接口:2个(6个母座+6个公座)

 ●  RS232接口:1个(3个母座+3个公座)

 ●  RS485接口:1个(2个压线端子)

 ●  支持速率:2400-128000

 ● 3.3V、5V和12V电源指示灯

 ● 四个通道的TX和RX指示灯

功能测试

设备详细页的最大速率为128000,因此在测试的时候基本都是将速率调满,并且其中有一个端口的速率远远超过标定值,达到11多倍。。。

测试设备:STM32F407的串口和RS485、RK3568的调试串口

测试程序:

1. ST-TTL2:128000

     ● 固定发送count的值,count在死循环中不断的+1,然后打印出来

2. ST-RS485:128000

     ● 每次发送29个字节,前26位固定是大写的A-Z,第27位数字根据count%10来决定,范围在0-9,最后两位就是\r\n换行了

3. RK-TTL1:1500000

     ● 使用官方默认的串口波特率

连接示意图:

测试视频:

鎾斁鍣ㄥ姞杞藉け璐�: 鏈娴嬪埌Flash Player锛岃鍒�瀹夎
bandicam 2024-12-30 21-46-17-134

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压力,但是对于超过10倍多速率也能在前期胜任,在大量多了有些数据就阻塞了,在日常使用中,在规定的范围内一点问题也没有

电压测试:

短路测视频:

用镊子短接电源和GND,模仿外接设备不小心短路是否会切断电源保护后级设备

鎾斁鍣ㄥ姞杞藉け璐�: 鏈娴嬪埌Flash Player锛岃鍒�瀹夎
9351673b093f5038a53bd85a54f872ac

总结

感谢电子工程世界提供本次测试设备:RainbowLink 4通道USB协议转换器。这是一个强有力而且方便的一个调试利器,在日常使用中完全没有压力,上手简单使用方便,并且采用压线端子的设计方案,即按即差,不用到处去找螺丝刀这些工具,不仅省去了大量的时候,而且桌面也变得稍微整洁了一点。

网友:
四合一USB调试器,沁恒USB芯片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