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K X3测评:1.环境搭建

楼主:
硬件简介

收到快递后共有三个小包装,其中分别是主板、摄像头模块和设备的外壳。

开箱后所有的设备如下,其中外壳是铝合金的,应该是为了散热方便,但是摄像头上并没有标注型号,只标注了像素是400W

官方放出的文档中给出的目前开发板支持的mipi摄像头如下:

因为只有第一个摄像头是400W,因此猜测摄像头是GC4663,之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来查看摄像头的参数信息。

主板特写照如下,RDK X3提供了网口、USB、摄像头、LCD、HDMI、40PIN等功能接口,可以说接口部分已经非常完善了。

其中的USB Type C 接口仅可作为供电接口,需要使用支持5V/3A的电源适配器为开发板供电。将电源适配器接入开发板后,开发板红色电源指示灯亮起,说明开发板供电正常。

开发板在下方还提供了串口接口,方便进行串口调试。下方右侧的micro-USB接口能够提供数据传输功能,可以使用adb登录设备,由于买的数据线还没到,所以暂时没法测试。此外,还提供一路千兆以太网接口,支持1000BASE-T、100BASE-T标准,默认采用静态IP模式, 3.0.0及以后系统的默认IP调整为192.168.127.10 。如需确认开发板IP地址,可通过串口登录设备,并用ifconfig命令进行查看 eth0网口的配置。

系统烧录

了解完基本的硬件后,为了能够将板卡使用起来,我们还需要烧录相应的镜像。RDK X3开发板采用Micro SD存储卡作为系统启动介质,推荐至少8GB容量的存储卡,以便满足Ubuntu系统、应用功能软件对存储空间的需求。

下载镜像

下载地址:https://archive.d-robotics.cc/downloads/os_images/rdk_x3/rdk_os_3.0.0-2024-08-31/release/

可以看到网站上提供了两个版本的img文件,分别为desktop和server版本,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如下:

  • desktop:带有桌面的Ubuntu系统,可以外接屏幕、鼠标操作

  • server:无桌面的Ubuntu系统,可以通过串口、网络远程连接操作

我们这里下载的是desktop版本,下载完成后得到的是xz压缩文件,需要将其解压为img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方推荐的SD卡容量至少为8GB,但是镜像解压后的大小就达到了7GB,因此建议采用更大容量的SD卡来安装镜像。

镜像烧录

文档中给出的是基于balenaEtcher的烧录方法,但是由于在使用balenaEtcher时总是会提示错误,因此我这里按照视频中使用Rufus进行镜像烧录。

安装工具:Rufus https://rufus.ie/downloads/#google_vignette

  • 选择SD卡设备和相应的镜像文件

  • 点击开始进行烧录,结束后将SD卡插入板卡卡槽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 开发板不支持热插拔Micro SD存储卡,如发生误操作请重启开发板

  • 禁止带电时拔插除USB、HDMI、网线之外的任何设备

  • 需要选用正规品牌的USB Type C 口供电线,否则会出现供电异常,导致系统异常断电的问题

串口调试

在完成镜像烧录后,我们就能够使用串口连接设备并调试啦。给设备上电后,红色指示灯点亮代表硬件上电正常;绿色指示灯点亮代表系统启动中,熄灭或闪烁代表系统启动完成。

开发板提供一路调试串口,以实现串口登录、调试功能。电脑串口工具的参数配置如下:

  • 波特率(Baud rate):921600

  • 数据位(Data bits):8

  • 奇偶校验(Parity):None

  • 停止位(Stop bits):1

  • 流控(Flow Control):无

设置如下图:

登录时使用到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root。

查询摄像头设备

由于提供的摄像头上并没有写明其型号,我们使用命令行来查看i2c上是否有相应的地址,从而判断摄像头属于什么型号

在命令行输入

i2cdetect -y -r 1

打印信息如下:

可以看到存在一个地址为0x29的设备,从文档中提供的支持摄像头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当前的摄像头是分辨率为400W的GC4663。

HDMI测试

由于我们烧录的是desktop版本的镜像,系统启动完成后,可以通过HDMI接口连接显示器,查看桌面系统界面。

至此,开发板的基本配置已完成,就可以开始使用开发板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测试啦。

这么快就收到板子啦,等待楼主进一步的测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这个开发板适合跑AI项目吗?

非常适合,官方文档说板卡具有5Tops 端侧推理算力,并且提供了很多AI算法例程,常用的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人手关键点检测等都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深度评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发板适合跑AI项目吗?

非常适合,官方文档说板卡具有5Tops 端侧推理算力,并且提供了很多AI算法例程,常用的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和人手关键点检测等都有

那看来可以尝试玩一玩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挺不错的开发板呀,期待佳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适合,官方文档说板卡具有5Tops 端侧推理算力,并且提供了很多AI算法例程,常用的图像分类、目标检测 ...

那看来可以尝试玩一玩了。

网友:
这么快就收到板子啦,等待楼主进一步的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