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被拉低?

楼主:
一个多副边输出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共有18V,24V,15V,5V四路,其中5V是主反馈,开关电源结构使用28C44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电路;

现在的问题是,单独给电源板上电,18V、24V都正常,15V偏低只有12V,5V偏低只有4.3V,这种现象应该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被拉低?电源管理芯片也正常起振;

再插上其他一些用电板,18V降压芯片转5V,5V降压芯片转3.3V,18V变得更低只有不到6V,5V只有3V多一点;

网友:
加载后震荡变低了,先查变压器是不是有线圈短路!

网友:
搜交叉调整率,你这个不止是交叉调整率的问题,主反馈也有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正常起振,难道都不会拉低了么

如果反馈回路有失调、增益不足,也会输出电压偏低

是新的开关电源还是正在使用是刚出现的问题么

网友:
再插上其他一些用电板,18V降压芯片转5V,5V降压芯片转3.3V,18V变得更低只有不到6V,5V只有3V多一点;

这个与开关电源的输出低关系不大了吧,什么负载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反馈回路压降了,和电源本身应该关系不大。看看负载端的问题。